西数500本盘一块,原因进水,盘不转!

楼主(2015-05-03):
小弟,今天接到西数500本盘一块,原因进水,盘不转!
换上相同型号电路板(主BIOS芯片,已经吹换),没任何反应。因为顾客说是本洒水造成的烧主板,硬盘也加电了。
才怀疑是硬盘主板的问题。可是换了也不管用呀!
于是开始怀疑磁头,但是工作台打开 好像磁头也挺干净没事!
是不是电机烧坏的可能性大哪?
找了一块硬盘也是西数500G 打开看,里面不太对劲,所以没敢贸然动手,还是盖上盖子吧!哪位哥哥,指条明路~

网友:
无尘环境开的?如果不是就可怜了,到时要数据的话,别人就来找你麻烦了...

网友:
是工作台 哥哥 放心 苏净最便宜款!
小弟兼职搞恢复,不是一瓶不满,只是瓶底有点!

网友:
加电,盘不转, 磁头也不响,三无。。。。

网友:
那就换个电机试下吧。

网友:
一觉醒来 我更觉得是盘片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
电机电压有吗

网友:
你是在撒谎啊,不要随便动客户的盘,关键你现在没有处理能力。赶快联系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修硬盘,找罗工。

网友:
有供电还不转?坐等学习...

网友:
盘片电机有短路, 换个电机就行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先换型号一致的电路板,连rom一块换,不用原盘的rom。再测量电机是否短路,再换磁头组件。毕竟电机最难换,放到最后.

网友:
小弟已经搞定,找了一块型号24HXZT 的主板,换上BIOS,所有数据都在。
幸好昨天晚上睡了一觉,觉得不能把维修范围扩大。
才不会把事情弄的更糟,有时候,简单的思路然而更正确!
还是百度了西数标签上的参数说明,仔细研究其中的详细说明,才知道其中奥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先换型号一致的电路板,连rom一块换,不用原盘的rom。再测量电机是否短路,再换磁头组件。毕竟 ...

小弟没有尝试过电机,所以退缩了,反而没有那么麻烦,问题解决了。
大多时候,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网友:
你把硬盘打开了,也就不用修了,修了也不长久了。

网友:
恩 原厂封的好
拆封永不长了!

网友:
楼主做梦都在修硬盘啊,佩服!这是不是叫一语点醒梦中人呢

网友:
什么奥秘啊 楼主换班不是看板的型号吗  难道你是看的硬盘的型号吗?

网友:
没条件(无尘环境)还是别开膛,后果很严重。

网友:
两块硬盘 板号不一样哟 一个1672一个1692,电机驱动芯片不一样 电机肯定不转啊
问题没有判断清楚,贸然开盘真是...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板,把入母芯片倒过去

网友:
没钱又没时间上培训班,没办法!;P;P;P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默默的问下收了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