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E910b怎么进工厂模式呢

楼主(2015-05-03):
关机状态按2再开机不管用   VE910b 前面出现小部分颜色不正   过会又正常了,我想进工厂模式恢复下  网上找的不管用

网友:
看着像屏坏了哦,

网友:
屏幕问题,恢复是不起作用的,我以前有个屏也是这样,是屏幕绑定线那里进了一个小虫子,短路后吧线路烧断了。也是你这个情况,不过我的那个不明显,只有黑屏下才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