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昂达NF520主板!芯片代换不是百分百的!

楼主(2015-05-03):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的NF520英伟达芯片组主板!上电是无复位!查时序内存---VDDA2.5----CPUVCC---桥-----总线!总线无电压!查控制芯片工作条件!这个芯片的型号是W83321G!1脚和5脚条件都满足!但是还没出供电!但是我还是不确定是不是芯片被坏了!反正总线的控制芯片和内存的控制芯片型号是一样的!我就将内存的换到总线!总线的换到内存!(因为我手上没有配件,如果买到IC换上去不是芯片问题那可以乐大发了)结果换上去内存无供电!这下可以确定是芯片坏了!上客户端看了下这个芯片能用APW7120代换!刚好手上有几个7120!换上去开机测电压1.83!上内存开机跑码!信箱修好了!结果刚显示就掉电了!再开机测内存电压!内存电压跑到2点几伏去了!刚刚测是1.87啊!一上内存就变2点几伏了!(肯定是IC问题,因为我之前的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没办法看来要按原型号替换了!就去学校找找那一堆给学生练习的废板有没有一样型号的IC!不知道是不是幸运!还真给我找到了!赶忙拆下换上去!冷却开机跑码测电压1.87!不掉电了!至此此板修复!客户端说可以用7210换我想并不是百分百都能代换成功的!如果是购买芯片的话还是按原型号购买替换吧!免得买回来代换不成功!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一个IC与IC代换的问题!

网友:
这个IC应该可以的,我也代换过

网友:
APW7120可能要改线路。

网友:
谢谢老师的维修经验,可能线路板设计有点特殊,不能代用。对比下外围电阻元件也许改下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