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漫漫维修路第一步(通货板复位作业)

楼主(2015-05-03):
经过将近一个月徐老师的教导,慢慢的进入了实操维修阶段,慢慢的整合自己的维修思路,开始了漫漫摸索之路
交出了最后一块供电板的维修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助教那里领取到了第一块统货板。

型号:昂达A69G    AMD北桥     ATI南桥   无图纸、无电位
初拿到板的时候,助教点板是可以触发

下边截图里,因为当时精力都在维修上,照片比较少,不过记录做的完整,望多包涵

首先测量了CPU供电,3VSB对地阻值,正常。插上检测卡,接入电源,触发后,无复位。

因为AMD芯片组触发不需要RTC电路,但是RTC电路不正常,会导致不复位。

首先测量了跳线帽, 3V正常  32.768K晶振0.41V-0.45V正常    开关排针 3.3v 正常  25M晶振1.6V。但是复位排针 0.41V,明显偏低

在准备先查一下复位针的时候,从新加电的时候发现不能触发了。奇葩
触发忽略RTC电路,目测检测卡待机灯依旧正常,测量南桥边上1117电压正常,开关排针3.3V,短接测量开关针电压有高低高跳变,IO型号W83627EHG,61脚待机电压,75脚发给南桥的待机好信号正常。待机条件都满足了,测量触发脚位顺序 68(排针到IO)——67(IO到南桥)———73(南桥返回S3#)——72(拉低绿线)。
68脚居然在拨动排针的时候,无跳变,看来是中间断线了,跑线中,由IO脚位反跑,发现在排针边上过孔位置断线,用刀刮开后,由于太细,补的太粗糙。用放大镜配合手机拍了图片。分析原因,是因为主板摆放之间相互刮伤导致,可以看到明显的一排划痕。补完以后,触发正常

继续维修复位排针电压过低

去掉连接IO电阻后,电压依旧0.41v,排除IO拉低。去掉连接三极管的33欧姆电阻后,电压恢复正常。
在去掉保险电阻后,测量中间连接线,居然有110多的阻值,说明有漏电嫌疑(此线使用铜刷跑过线,并为有去过别的地方),三极管去掉测量三脚之间均有阻值,换掉。元件恢复以后,排针端33欧和三极管端0欧电阻不装,直接供电上拉电阻下端临时飞线到三极管G极。排针电压,IO脚位,三极管G极电压3.3V。

加电后,仍旧不复位,还是老实的测量供电把,一个个的量过,内存电压1.8V,VDDA电压0V,CPU电压0.03V不正常
因为加电未保护,排除供电短路,测量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VCC,有EN,无VID组合。先的修VDDA电压,因为没有图纸和电位图,只能手工跑线,头疼。在手拿起放大镜检查板层丝印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只能怪自己太粗心,先前没有仔细目测检查)

这里不清除的图片是因为在修复的时候未拍图片,后来临时拍了个整版的大图放大后的结果,十分模糊

这张是当时专门拍的,可以清除的看到Q29 Q55明显烧伤,测量两个三极管短路,Q55不受控导通,持续拉低VCC,无法产生VDDA电压。

更换两个三极管后,假负载VDDA有2.5V电压。
CPU无供电,是因为没有使用真U,没有发出VID组合,在装入真U加电后,CPU电压1.1V。桥电压1.8V,总线1.2V,但还是无复位。
检查时钟芯片,发现只有主供电3.3V,周边电容未测量到1.6v  0.4V电压,时钟芯片发烫,先换在说

更换以后,周边电容测量到了1.6v 0.4V电压。时钟输出正常。

PCI检测卡复位灯依旧常亮,装上CPU假负载,在CPU复位测试点反向跑线,用铜刷找到外部一个电阻测量点,装真U继续上电,居然出了CPU复位电压。
这就不对了,CPU复位是最后发的,为什么PCI槽上没有,准确的说,应该是延迟发送的,因为发送平台复位后,发PCI复位,在发CPU复位只是延迟没有逻辑关系。而且AMD芯片组PCI和CPU复位都是南桥发的,怀疑南桥虚焊。

与徐老师和助教沟通后,加焊南桥
BGA过后,加电,惊喜的看到检测卡的复位灯,闪烁了一下,复位了。高兴,可惜的是,依旧不跑码。
因为作业只是修到复位,到此为止,几天了终于可以交了第一个作业了。

最后总结:在以后的工作中,主板应注意摆放,不要刮蹭。每次都要首先仔细目测明显故障点,省的走太多弯路。多多思考,屡清楚思路,累积实战经验,掌握快速维修方法和巧用测试点故障推理。

内容里可能会有思路混乱,步骤繁琐,故障说明不准确的地方,新手求长进

补充内容 (2015-5-5 10:27):
可以根据调整分压电阻的大小,来调节R极,输出所需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5-5-5 10:28):
图中的G极是标错了,谢谢提醒,三极管控制级为B极

补充内容 (2015-5-5 10:30):
此为主板作业维修板,不用考虑维修成本问题

网友A:
不错了,很厉害了,不跑吗很难,我都没把握的,一天丢好几块不跑码,没时间研究啊,

网友B:
有cpu复位不跑马 确实不好修

网友C:
不错不错,小伙子很有想法的,以后要对我说说指教啊。

网友D:
最后修到有复位了,不跑码很有可能跟北桥有关系,加焊不行就停止吧,北桥最便宜也得50元,修个板收30元,入不敷出;最怕是碰上黑心的商家收到全新的坏桥,这下就更加不确定哪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很厉害了,不跑吗很难,我都没把握的,一天丢好几块不跑码,没时间研究啊,

版主都惊动了!荣幸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cpu复位不跑马 确实不好修

只需要修到复位!不跑吗北桥还没查!当时摸了一下挺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小伙子很有想法的,以后要对我说说指教啊。

大神这么晚也不睡!是不是蚊子太热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修到有复位了,不跑码很有可能跟北桥有关系,加焊不行就停止吧,北桥最便宜也得50元,修个板收30元,入 ...

回家开店确实要考虑成本!现在就感觉练手!先学怎么修!在学为什么修!最后要不要修

网友E:
维修很仔细,Q29 Q55同时为NPN类型三极管,同时起到开关控制VCC2.5V输出状态,TL431 阴极在这里应该同时连接Q55 C级.

网友:
还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修到有复位了,不跑码很有可能跟北桥有关系,加焊不行就停止吧,北桥最便宜也得50元,修个板收30元,入 ...

可不是,最怕修了半天,客户嫌贵。

网友:
这种板子是人为做的故障,还是收回来就有问题的?

网友:
修个板收30块是低了。

网友F:
一直不明白431是怎么工作的,三个脚的关系是什么?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加油   革命路还很长

网友:
楼主理论和技术够很过硬,弱弱的提醒一下  下次维修可不可以目测一下主板有木有烧伤和短线

网友:
非常适合新手的教材

网友:
讯维出来的都是高手,可惜我没去..........

网友:
我好喜欢你的分析能力和理论基础。真心话。

网友:
牛逼啊、。看了半天睡了两次。。

网友:
三极管三个脚习惯叫法是B,C.E, MOS管三个脚才叫G,D,S吧;文中提到的三极管G极有点说不清,混淆了。

网友:
其实,对于维修,我更佩服的是,要编辑这么多东西,要花多少时间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数据有价值,保存了

网友:
看来你很用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直不明白431是怎么工作的,三个脚的关系是什么?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其实就是通过内部的稳压二极管进行反向击穿导通工作,三个脚的关系分别是阴级电源电压输入端.阳极电压输出端通过电容接地,还有一个脚就是电压基准输入端.

网友:
我们宿舍的大神

网友:
这么多问题的额

网友:
在迅维呆几天这就成精了

网友:
不错,讲得很详细帖子。

网友:
这个主板怎么这么多问题,先是不触发,然后是复位排针电压低,然后是没有VDDA25,最后是没有PCI复位,再然后是不跑吗,我能说这个主板是不是什么问题都基于一身了,五脏六腑都坏了

网友:
带图发帖辛苦啊。。加分!!

网友:
相素好渣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修过,停了2.3年了,最近又跟人搞了个店,都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指教

网友: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不过修一块主板没必要浪费这多时间了。

网友:
自己还没这个技术,想自学,可是找不到很系统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很仔细,Q29 Q55同时为NPN类型三极管,同时起到开关控制VCC2.5V输出状态,TL431 阴极在这里应该同时连接Q5 ...

小明你又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通过内部的稳压二极管进行反向击穿导通工作,三个脚的关系分别是阴级电源电压输入端.阳极电压输出 ...

不要意思,刚才回复错内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SVID信号,刚上CPU,CPU没供电是不会工作的,无法发出VID。
只有通过预设值先发送一个临时的高低 ...

我回错帖子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