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Neo5(MS-7236)VER:2.5不触发维修,供新手参考。有图

楼主(2015-05-04):
主板:V星945-Neo5(MS-7236)VER:2.5
故障:不触发
俺以前不会看图纸,去年买了主板维修不是个事,里面带视频,听徐班长了讲的课才慢慢的懂的看图纸,以前修主板都是都是盲目的,一般都是换换大芯片能好就好,不过这样也能修好不少,比喻刷刷BIOS 换换CPU电源芯片 场馆 内存 电源控制芯片等。如果修不好就当垃圾了,费了不少主板,呵呵!!!就算是修好,也说不出原因。学会看图纸,这真的感谢迅维网,能提供一个维修人的平台,也的感谢大家。好了不费话了。
目测主板没有掉件和烧伤,打个阻值正常,接上电源按开机排针不触发。,首先测开机排针是否有电压,实测开机排针无电压。如图 看来问题找到了,开机排针没电压,有两种可能导致没电压。一种就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一种就是某个芯片短路导致开机排针拉低没电压。接上电源手触摸各芯片没有烫或发热比较厉害的,看来因该没有短路,接下来就跑开机线路,在论坛找了好久才找图纸,有图纸就好办了,打开图纸查开机排针, 一路通过R73连接直连VCC3_SB,一路连接IO 80PSIN 既然是直连VCC3_SB,那就先查VCC3_SB产生条件件,从图纸得知VCC3_SBMS-7GV星专用转换得来的 先测试MS-7G33165VSB是否正常,测试有5VSB ,那就测试输出22脚无VCC3_SB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有进不出,果断换芯片,换完芯片测试开机排针,呵呵有3.3V 装上内存,触发开机,问题解决。 总结就是MS-7G坏导致无VCC3_SB开机排针没电压。本人也是新手,如有说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这种情况见多了瞎蒙都能蒙出来

网友:
新手维修很仔细,22脚无VCC3_SB输出一般是芯片此引脚阻值对地短路引起的,MS-7G芯片也同时管理主板双路供电工作.

网友A:
楼主换了什么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了什么芯片,什么型号?

V星专用芯片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慢慢来,电路问题还是要慢慢查的。

网友:
实际维修中,MS-7坏的很少的,看来楼主从迅维学到不少知识啊

网友:
论坛造就了很多人次,LZ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
V星的板子好多芯片都是专用的,别的板子都找不到,找V星的料板大多都能找到代用的。。。。。。

网友:
MS-V星专用芯片易坏,还参与开机

网友:
不错,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B:
V星的专用芯片吧。。。修到现在还没遇到过,专用芯片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的专用芯片吧。。。修到现在还没遇到过,专用芯片坏过

我见过坏的,而且还不少,以前直接换,不行换IO 不懂这样查。

网友:
楼主这技术很不错哦!!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我知道V星的开机芯片容易出问题,,一般我都不会深究为什么,只是换了那个开机芯片。。

网友:
适合我们这种菜鸟学习

网友:
蒙都能蒙到了

网友:
威信芯片 坏的 最多了

网友:
这个是通过MS-7驱动 产生的电压,不是MS-7 本身 5V 就出3V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开关针到专用芯片之间某个电容,或者电阻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