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 开机闪一下苹果就黑屏了,刷机不好!

楼主(2015-05-04):
5S 开机闪一下苹果就黑屏了,刷机不好!
听朋友说可能是 硬盘坏了, 请问有没有解决的方法,除了换硬盘,能否 飞线!
苹果5S黑屏

网友:
是否先看看维持信号是不是持续的。

网友:
夹维修电源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没碰到这样现象的,用电源试下,看下电流能不能维持

网友:
用维修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电源问题,或者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