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奇怪现象,大侠们见过吗????

楼主(2015-05-04):
我有一块希捷ide的硬盘(容量160g),每次开机都检测不到,必须按ctrl+alt+delete重启一遍才能检测到,然后一切正常,换过好几台机器都这样,确定是硬盘的故障,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试试,换个机子试试

网友:
替换法或许能知道答案

网友A:
首先换个硬盘试试,确定一下是硬盘问题还是机器问题,再有就是看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或者把硬盘电路板上的金属接触点处理依稀

网友:
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 看看是硬盘有问题还是主机有问题,

网友B:
硬盘电源供电不稳定,保证新硬盘用不了三天必出坏道  不能用

网友:
换个12V+5V+3.3V的接口的电源会稳定点

网友C:
主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硬盘有小故障,要不就是主板是毛病!!

网友D:
楼主你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换个硬盘试试,确定一下是硬盘问题还是机器问题,再有就是看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或者把硬盘电路板上的 ...

确定是硬盘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不是电源,换了好几台机器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没有问题啊

确定是硬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电源供电不稳定,保证新硬盘用不了三天必出坏道  不能用

这个是坏道引起的吗???可是重启之后一切正常,用着也很流畅啊

网友E:
我猜可能是硬盘自检时间过长超过BiOS检测限时,在BIOS里调一下,35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猜可能是硬盘自检时间过长超过BiOS检测限时,在BIOS里调一下,35秒

调什么呢???麻烦您告诉一下

网友:
你的硬盘在别的机子也是这副德行吗?如何是,数据线换过没?

网友:
固件区有坏道,注意备份好数据,不然不认盘了损失就大了。最好现在把固件备份出来,修复固件区坏道,再回写固件就能修好了。

网友:
试换一下硬盘电路板,要是不行就是硬盘固件出问题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G:
希捷的固件门事件,看下能下载固件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什么呢???麻烦您告诉一下

一般在 存储菜单 比如
storage configuration --->  IDE DEtect time out (sec ) 3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希捷的固件门事件,看下能下载固件刷下。

固件去哪找???用什么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