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进系统,进PE掉电

楼主(2015-05-04):
联想E431进系统,进PE都掉电,进到快显示桌面时就掉,进BIOS多长时间都不掉,网上看大多数人是二次开机的刷BIOS能好,试过刷别人的和二次开机的,有开机认电源的,刷回本机备份的开机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
高手来分析 一下怎么会事

网友:
没遇见过的问题  路过

网友A:
有IO就换一个,不过这IO带程序的

网友B:
现在生意很淡,正好有时间可以长长经验。

建议换同型号的,路过他们的PDF 线路一样。可以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示波器,测下CPU供电是否稳定,在看看程序

网友D:
最好找个同一块板的IO换下试试,注意这个板的IO是有程序的。

网友E:
考验你技术的时刻到了

网友:
进系统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IO就换一个,不过这IO带程序的

这修没想到,明天换个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生意很淡,正好有时间可以长长经验。

建议换同型号的,路过他们的PDF 线路一样。可以换一下试一试。 ...

PDF线路是那里的,E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示波器,测下CPU供电是否稳定,在看看程序

打了CUP供电正常的,还把CPU供电的芯片,上下管都换了试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个同一块板的IO换下试试,注意这个板的IO是有程序的。

谢谢,明天试下看,是一片一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验你技术的时刻到了

考验了我三四天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不没看到桌面就掉电了

网友:
问题还是出现在主板上 看看供电 滤波

网友:
这个板本来就是很难修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
也修好了,是EC的问题,EC是带程序的,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明天试下看,是一片一样的板

谢谢老兄提醒,真的是EC的问题,旧板的EC烧坏了,买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