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水小修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5-05-04):
机型: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故障: 客户描述进了一点点水现在不开机勒
客户说不显示,拿到机器,外观没有什么异常,拆掉后盖,看到是独显的,去掉散热器直接用风枪吹10秒钟(由于比较忙,一般怀疑显卡问题的都这样先试一下),准备试一下,接上电,自动上电了,  电流 0.04  ---   0.5 ----   ----  1点几-----
不显示 。 开始拆机, 刚把键盘拆下,发现不妙,视乎进过水,等再把C壳拆掉后,看到了如下情况:
腐蚀了,看起来挺厉害的样子。刚好环绕着EC腐蚀了。刚才所谓的自动上电实际上是因为这里短路了。

用洗板水慢慢的把它清理干净,看起来还有救,只是EC旁边的一些小电容电阻好像都有点发黑。
EC型号:KB926QF
量EC的供电脚无短路,即插上电。待机0.01 不自动上电,量EC 9脚 67脚都有3V.

按开关,电流到0.49掉电,分别在掉电前测得所有电感电压都已经产生,
CPUPG有, PCI复位没有   看来还有地方不正常啊。

由于一时找不到问题,看到自己有这个KB926,换了一个  ,还是老样子。
看来还得仔细找找原因。
心想,既然腐蚀的地方只有EC这一部分,那么问题应该还是在这里。
马上有了新发现,在EC的正下方,有个Q29,已经有点发绿了。 一看图纸,原来Q29是控制U55的G极的,再一看U55,有了惊人的发现,
U55竟然是3VS电压的转换管子。
进一步测量按开关后,U55的1脚3V电压没有产生,对地没有短路。
随即把D极和S极相连。
再开机:电流上去了。亮了、

接着看看到底什么导致3VS无输出的呢:
沿着U55的G极,来到Q29.
Q29的D极来自B+    S极接地   G极来自SUSP
差SUSP待机3.3V   触发之后变为0V    为正常
那是怎么回事呢?
再量Q29  D极,为0V 接下来的结局相信大家都猜到了: R267 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

一天到晚哪那么多学习了呀。好好看帖好好评论

网友:
现在生意很淡,正好有时间可以长长经验。

网友:
进水机一修还好点,要是2修3修就搞死人。

网友:
帖子不错,给楼主加分

网友:
原来是Q29的负载电阻坏了导致电压转换不出来,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其实 这种进水的板子  只要你仔细看清楚 没有断线的  一般都会好
我昨天就修好了两台

网友:
分析思路,学习了

网友:
本来想给你加5分的,不过你犯了点错误,客户都告诉你进水了,你还吹显卡,后面的内容图文并茂很是精彩,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这个比较强劲,要是EC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
这哪里是一点点水。。。简直

网友:
楼主的焊工真好呀 下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没烧大件,还算比较走运了

网友:
EC进水了,那你前边电流到1.几了没亮是杂回事,短到1.几了,。

网友:
很详细   给你给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