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研究一下联想Y460 过热 花屏 掉电 等问题

楼主(2015-05-04):
如题:和大家研究一下联想Y460 过热 花屏 掉电 等问题 本人试过换显卡 刷BIOS EC 加铜片等方法都不行,其实问题不是显卡过热而是显卡供电过高,但我换过供电还是一样,所以研究了两天还是没有解决这问题。再后只能改集显用,改集显各温度都正常。现在只能这样用,有没有人解决过以上问题?
刷BIOS

网友:
我基本都改集显 有的客户只愿意修但没多长时间 好用就坏了 很郁闷的机子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断掉显卡供电就可以吗
ccyccy
拆掉显卡一个大电感就行了,忘记是L几了,
详情

网友:
就算是显卡修了也用不了多久,本人试过。后来只能改集显给客人用。

网友:
楼主能告知如何修改独显改集显吗?
这样发帖才有意义吧

网友:
求发 改集显过程··

网友:
学习了。这个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一下了。

网友:
求发改集显的过程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怎么改的集显

网友:
既然知道是显卡电压过高,想办法降下来啊。

网友:
联想 B490 也有这个问题 搞得我也改成集显用

网友:
集显是在BIOS 里关了独显吗

网友:
是不是那个U11坏的影响的

网友:
其实你换个散热器就修好的

网友:
联想的散热都不怎么好搞啊

网友:
求一个 独显改集显的教程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