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开机慢慢白屏

楼主(2015-05-04):
HKC显示器换了电源一体板,刚开始图像一直闪,后来我发现把屏线接口位置用胶布粘牢好了,放了没几天,现在连接主机显示HKC画面后慢慢的整个屏都白了,是屏还是驱动板坏了,求助高手帮忙。

补充内容 (2015-5-19 09:56):
应该就是排线口松动的问题,拆开重新固定排线现在又好了,装上试试也没事。希望不要再出故障了。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不会这么点子背吧,好好的怎么就坏了呢

网友A:
可能是接口不良。用电路清洁剂把屏口清洁干净。在屏接口里。 屏线背面那个面垫一层纸条在插屏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
改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估计屏挂了

网友:
换屏线吧,问题不大的。

网友:
笔记本上  一般都是屏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液晶显示器嘛 没怎么修过  但是这故障还是感觉屏的几率大!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上屏的驱动电路坏了查查DC-D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前两天刚遇到一台这个故障

网友:
我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都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口不良。用电路清洁剂把屏口清洁干净。在屏接口里。 屏线背面那个面垫一层纸条在插屏线就可以解决 ...

赶紧试试,希望屏没事

网友:
量一下,看屏有没有供电吧,如果有供电,那就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通电情况下,用手指压压屏线接口处,看有变化没,有变化,说明没接触好。

网友:
是逻辑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屏上那块板上应该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种事屏幕的问题,修屏吧。。。

网友:
估计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屏供电咋样

网友:
坏屏可能 很大 白屏是测下供电5V 只要这个正常 就不会全白 而是灰屏

网友:
和我修的一样,把升压二极管和电感换了就好了

网友:
拆开试试信号好了,没脾气了

网友:
应该屏幕坏了

网友:
擦擦显示的接口看看

网友:
单独点下屏 就确定屏还是 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大多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是KTC一类杂牌子,我换过驱动板,好过几个..如果是大品牌,,很多就是屏了,估计和成本又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在改驱动板试下。

网友:
楼主,结果呢。*屏电路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逻辑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屏供电了吗

网友:
明显是屏幕坏了, 赶紧的换

网友:
慢慢发白一般都是屏坏了吧,不跟直接白屏是缺电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应该是屏坏了! 多看驱动板 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拆开又好了,装上试试也没事,应该就是排线口松动的问题。希望不要再出故障了。多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B:
呵呵,听你口气有点不确定哦。你换了其它屏。屏线试了没。。小心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听你口气有点不确定哦。你换了其它屏。屏线试了没。。小心返修哦。

上次重新插下排线固定下好了,没几天试试又不行了,好好坏坏,屏线也换过的。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啊

网友:
估计是屏怪了吧

网友:
这种现像驱动板和逻辑板都有可能,先点屏吧。

网友:
屏的概率极大

网友:
汗~~~点下屏就不就知道了吗。猜啥猜、、、

网友:
可能屏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