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 显示器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5-04):
开机颜色发白 这个是屏本身问题还是 电路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问题。最好点一下屏

网友:
是屏问题..............

网友:
过段时间又恢复正常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你换下屏上的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屏有问题。

网友:
最好是点一下屏,,,,有碰到过一个是数字板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一下~屏坏了没有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多半是逻辑板问题,还是先点屏确定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杂牌的面板显示就是有点发白

网友:
换了排线没有,试试啊。

网友:
  屏电路 有问题。。我这里有2台。。放了半年了 翻新屏来的 客户都是在网上买的!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

网友:
查一查板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