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显示器只显一半,显示右边,如何下手呢???

楼主(2015-05-04):
如下图

已知是屏的问题了,我现在就是为修屏而来的。

是行部分还是场部分呢?我测了上面那块大的逻辑板,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右边小排线那小板有问题呢?

懂得的说说情况,感激不尽。

网友A:
多数是高压电路

网友:
外接灯管测量

万种冷.﹌cool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没得修了。我这里还有一块19的水平3分之一不显。

网友:
多插几次  屏线试试

网友B:
这种很均匀的分割不显问题,通常都是屏问题。

网友:
屏挂了的说,没法了。

网友:
屏坏了  放弃吧  换屏了  费用高

网友:
背光好好地外接灯管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很均匀的分割不显问题,通常都是屏问题。

哥们你说对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修复不了呀!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什么情况,屏坏的话,就放弃了

网友:
准备叫铃锒佬来收吧

网友:
用手指压压软排上的芯片,看有变化没。这症状,多是屏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坏了,不是不用修了吧

网友:
已知是屏的问题了,我现在就是为修屏而来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左边桌面显示全吗全的话就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

网友:
楼主点过屏了吗?不一定是屏问题。

网友C:
  屏坏可能性最大

网友:
屏本身坏了吧,这也修?

网友D:
不显的那边缺某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显的那边缺某组电压

英雄所见略同,问题就是找不到缺什么电压,我对比测过了,就是找不到,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E:
这种问题你去测电压 都正常 VGL  VGH 什么的 都是一切正常,玻璃基板的问题,,,如果电压不正常,正常显示的部分  不可能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你去测电压 都正常 VGL  VGH 什么的 都是一切正常,玻璃基板的问题,,,如果电压不正常,正常显示 ...

玻璃基板的问题,我也想到了,但上面没有什么测试点的,烦死了。

网友:
修好的能收多少钱呢,价格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是逻辑板的问题,但不容易修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高压电路

不懂就别瞎说,保持沉默,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F:
我感觉还是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懂就别瞎说,保持沉默,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喜欢你做人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还是放弃吧!!!!!!!

这是我15块钱收下来的。

网友:
屏挂了,我有次换灯管也出现这个情况,后来才知道曝光

网友:
修屏的资料少得可怜,我也有两张屏不知怎下手。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可能性最大

楼主已说屏坏了。。。

网友:
至少证明芯片什么的是没问题,我觉得还是屏的薄膜电路坏了

网友:
问一下PCB板是在屏下方的嘛?

网友G:
今天我修了一块跟着一样的情况,那是游戏机屏幕52村的,本来是白屏,在淘宝上发了一块逻辑板子,回来后就是你这种情况,不过我那不正常的一边有几条细线,本来像返回去,换一块,客户太急了,就观察板子上面有一个零件掉了,标识是bc4,开机情况下我用镊子短接bc4两端亮了,就把原来的那块坏板子的零件换到新班子上了,换上后一切正常,估计你那也是少一组供电,你查查屏板子上的电压是否正常,查那些小黑色颗粒的电感一样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修了一块跟着一样的情况,那是游戏机屏幕52村的,本来是白屏,在淘宝上发了一块逻辑板子,回来后就是 ...

感谢哈,有空我再看看。

网友:
屏挂了吧!或者修逻辑板,看有没有希望

网友:
好像是软排线上的IC坏了,

网友:
修不了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