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扇热问题

楼主(2015-05-04):
客户说温度高,清完灰,又换了风扇,用鲁大师检测CPU还是在80度左右变化,哪位大师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

网友A:
散热器坏了,或者散热器没装平,芯片与散热器中间放个纸条 ,拧好螺丝,拉纸条试试松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坏了,或者散热器没装平,芯片与散热器中间放个纸条 ,拧好螺丝,拉纸条试试松紧

我试试,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CPU本身有问题 发热量大

网友:
散热油有没有干涸。

网友:
风扇有没有垫好

网友:
最大可能是热管坏了,CPU这端热,散热片那端不热,就是坏了

网友:
运行程序太多

网友:
看是不是没垫平或者铜管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把扇热架上的螺丝松了一下,当时温度还高呢,吃饭回来后温度下来了,无解啊

网友:
如果清尘散热处理后还是温度过高的话,有可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