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U盘能使用鼠标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15-05-04):
今天收到一台CQ40笔记本  客户说鼠标用不了  我换了好几个新的还是不能使用 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最后插U盘试了下  换了好几个U盘都好的  没办法就看看驱动有没有好 驱动精灵全部更新还不行 重装系统  进PE插上鼠标还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不能使用  想想重装也没有 但是还是试试 果然重装系统 还是不行 大家帮忙分析下 难道是南桥问题?

网友A:
看下是不是usb供电不足呀

网友:
供电和数据线对地植

网友:
供电没有问题,只能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usb供电不足呀

U盘应该要求比鼠标供电要求还高吧?

网友:
先别干桥,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同上,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先看供电有没有5V 4.8V 都不行, 有的话就干I/O

网友:
写数据吧
这个U口线路正常。
接下来就是软件管理了,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遇到过是系统问题的。还有BIOS里面。查查接口供电、信号

网友:
估计是bios或南桥

网友:
先简单查下 比如供电桥的USB模块等

多测量慎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