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待机3V5V

楼主(2015-05-04):
K55VD 待机有没有3V5V  论坛有说待机有5V 没3V   我的机子  待机3V5V都没有  待机电流0.002 刷 了个BIOS  3V出来了 待机0.02 没5V  按开关电流 能上到0.03 灯不亮  还是没5V  求思路

网友A:
建议再刷个。。

网友B:
应该是5V线性电压被拉低了  检测待机芯片下路

网友C:
资 料。。对不。。换下资料。。不然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 料。。对不。。换下资料。。不然南桥

我刷了3个了   我的是集显的 板子  集显独显的都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V线性电压被拉低了  检测待机芯片下路

5V线性没被拉低   论坛 好多说是5V后继  可是量又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再刷个。。

我刷好几个版本了   我的 是集显的

网友:
会不会 是其它问题

网友:
可能你问他没找到吧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的

网友:
分析思路,学习了

网友:
查电源芯片的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子很头痛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开始机子到手是不触发待机电压0.0032,测量ME_SUSPWRDNACK为低其它待机正常,代换EC  IT8518无效果重植SLJ8E正常亮机,键盘W键和少数个别键无用,换回EC正常,正常亮机测量是待机有5V 没3V ,整机装好就时开时不开,开机是待机0.003左右,不开时待机0,02—0.05左右不定。测量不开机时3V电压有5V电压只有1.26左右,强制接RT8239第2脚4脚过电阻对底3V  5V 都输出按开关不触发。估计还是桥问题明天配件到手换上在测试。

网友:
查下待机芯片的5v开启脚位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线性没被拉低   论坛 好多说是5V后继  可是量又不短

手摸法  在5V后继上乱摸按开机键。哪里能开机就是那里的电阻或电容虚焊或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