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复WD My Passport Edge

楼主(2015-05-04):
小弟是诚心来当学徒的。现在手上有一个WD的My passport Edge移动硬盘,标称容量是500G。插在电脑上有盘符出现,但无法访问,右键看分区属性全是0。用Lowformat提示I/O设备错误。请教大大们有何快速简易的方法可以修复此问题,或者可以把硬盘的数据读出来?在此先多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期待硬盘方面的大师出现

网友:
急求大师回复哈

网友:
坏啦~修不好了

网友:
是不是磁头有问题呀,盘体有没有在转

网友:
能拆就把盒子拆下来接到台式机上去试试。还有西数的盘好多都是假盘,就是里面用U盘改的。你最发拆开看看。

网友A:
已经拆过了,保证是西数原装的。盘体有在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拆过了,保证是西数原装的。盘体有在转的。

这种盘是原生USB接口的,需要改成SATA接口,没有重要数据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