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E4430A的桥问题

楼主(2015-05-04):
一个联想E4430A的机器,桥坏了,拿下来后发现芯片1脚不知道在那边了。谁手上这个机器在修,帮我看看?在这里先谢了
芯片

网友:
主板上没有标示吗??只记得T60 T61的不标脚位的。。

网友:
主板上有标识啊。实在不行就去某宝上搜个新主板看看桥是怎么放得

网友:
主板都有标示的你仔细看下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标示,有的只标个三角形或是其他的图形。

网友:
1脚在哪里?
我想聪明的人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1脚一般都有个3角形

网友:
一般都有标记的 或者有相关的都能判定
1.咨询TB 看下图片
2.根据桥的定义 推断出脚位
希望论坛有在修次板子的 看下

网友:
主板上没有标示吗??

网友:
主板上没有标示吗?? 主板正面 右上角为第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