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二修进水无待机!小白或参考请进!(老鸟勿喷)

楼主(2015-05-04):
联想G470二修进水无待机!小白或参考请进!(老鸟勿喷)
今天客户拿来个联想G470笔记本I5的,板号LA-6751P,客户说黑屏,昨 天用的好好的!早晨起来就打不开了,接过本子,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00,心想好了,肯定是电容短路保险爆了,或者是电源插头坏了!来钱了!哈哈(以前碰见过G470这样问题的机子),直接报价200元,给客户开单,打发客户走,你懂得!三下五除二拆完机器,仔细看一下主板,心就凉了!目测EC,待机芯片,CPU芯片,都加焊了,而且还是松香加焊的,弄得墨墨迹迹,桥,EC附近有进水痕迹明显,而且EC附近PBC板断线,像是被硬物划的,再仔细看,显存芯片附近也有被螺丝定的痕迹,索性不是很严重!
心情就不用说了!直接给客户打电话问情况?客户刚开始还搪塞,说没修过云云,我说我这里有视频监控,我没动过烙铁,你要这么说我这个本子修不了了!后来客户说让我等等问问他家里人修没修过,(就是找借口而已),果然一会电话来了,说是儿子放别人店里修过,没修好!我问机器是不是因为进水才坏的,他说以前进过水,晒一晒就接着用了,用了一段时间了!这下问题全都明白了吧!我直接跟他说先修修看,修上就200元,(想加价来着!后来考虑算了!)修不上考虑换主板时候再打电话定!
接下来进入正题!先把上家动过的芯片用洗板水清理并托焊一下在说!下面这个图片是脱焊好的!(因为事先没有想到要发帖,所以有些图片是后来补拍的)
既然没有待机,就直接从待机芯片入手了,接下来裸板加电,查待机3V5V四个管子,(PQ401,PQ403, PQ402,PQ404),PL401和PL402 : 0V,上管均有18.8V,说明已过保护隔离,查上官G级插电瞬间没有电压!查芯片条件,实测13脚EN18.8V正常,VREG3 VREG5 线性电压正常!周边电路也没发现问题!换了2个自举升压电容还是一样!在查到1脚和6脚时候发现问题,两个脚全是0V,没有电压!看下图!
问题找到了!查这两个脚连到哪里去了!在这里!看图!
ENTRIP1和ENTRIP2被拉低了,相信大家在看到这里的时候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吧!不错是MAINPWON这个信号出了问题!但是我当时没想到!我查了PQ407 2脚那里低电平,取下PC421不行,装上,取下PQ407不行,装上,取下PQ417不行,装上,又怀疑是PQ406短路拉低的,取下,不行,再装上!哈哈 有点懵了!在往上看才发现MAINPWON这个信号,因为当时图纸放大了,没注意!哈哈,那就是它了,查它都连到那里!看图!

在往下找,来到了这里!PU201,查芯片是一个温控电路的芯片,控制CPU过热保护!

用万用表测得3脚对地阻值0.03!取下芯片测量第3脚,阻值恢复到576,确定芯片坏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订货……3天后到了,安装上,裸板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07,好像不对!在仔细看板子,电路隔离点被上家断开(PJ401,PJ402,PJ403),全补好后,待机0.010,好了,安装内存屏线,开机成功点亮,但是卡LOGO,一直就在那里卡着,按F2可以进入BIOS,看下图!

IOSMAC地址还有型号什么的竟然都乱了!哎~  下载BIOS   我的积分啊  都快没有了!刷好后,读硬盘了,但是进入系统后花屏,又做了个系统就全部OK了!

最后请大家加点分吧!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哦!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5-5 08:00):
这个补充一贴啊,这么多人加分,还精华了,我要补充一下,这个本子最后还有一个故障,问题不大!所以昨天发帖没写!在进入系统后,安装上电池进系统拷机,这时看到电池电量低,就拿过来直流电源插入充电,插入之后直流电源马上5A,系统没有显示充电中…郁闷,充电电路还有问题,关机,发现无论是单用适配器还是电池都可以开机,但是一起用就会大短,迅速拆机,既然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单独使用,说明充放电芯片是好的!测量充电电路相关元件,发现问题,PQ303短路,换掉后好了!至此这个本子全部维修完成了!

补充内容 (2015-5-5 08:03):
谢谢大家参与!谢谢加精!我这边有意思的维修,我会继续发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A:
楼主技术牛啊   也很有耐心

网友:
技术部错呀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板子,看来你的上家技术不行啊

网友:
加分 分晰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啊   也很有耐心

哈哈 蒙上了而已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啊   也很有耐心

只是细心了一点,修好了我也没想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板子,看来你的上家技术不行啊

嗯,上家就在我附近,我们也认识!

网友:
贴子写的好思路清析易懂,待机开启信号拉低进水机烧坏了CPU温控,学习了 ,。,。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洗干净哦,要不容易返修的

网友:
不错,楼主一点弯路都没走

网友:
温控芯片未换之前,断开PR414和PR411应该就可以试下能不能亮机吧,即是屏蔽温控。]

网友:
修本 就是 分析电路 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图文并茂,写 的很清楚详细,这EC里面自带程序的,网上有减板的配件

网友C:
小伙子我看好你。努力吧。

网友:
思路清楚才能修好机器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我看好你。努力吧。

哈哈  谢谢前辈提携!

网友D:
修的不错,这个问题也挺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这个问题也挺不容易

谢谢鼓励,这个真是蒙上了,原来也没想到是温控方面有问题!我也是在学习当中!现在活不好干,钱不好赚,希望大家也都顺利吧!

网友:
其实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不过我们这换这个板也才200+  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对的 直接换板好点

网友:
你的维修是先排查了PWM相关

其实这个更快速的方法 是先排查1 6 脚 (也是最效率的维修流程)

网友:
有技术就是硬道理

网友:
修的挺好的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技术精站,文字表达清溪!加分支持!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我小白也能看懂些

网友:
维修不说    发贴排版到图片的整理  就花了不少时间吧   用心了  必须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有思路,厉害。学习了

网友:
从实地回来的都是高手,不过试问楼主 有没有试试不装温控 在改下风扇控制信号,就省事多了

网友:
真心修得不错

网友:
思路清析,这个电路关键测试点顺序理下更好

网友:
发现是1脚6脚的问题,顺着线路找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