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二次开机才显示?

楼主(2015-05-04):
e531客户拿来反复重启,刷过程序后,一次开机不显示电流0.45,二次开机才显示,是哪的问题?
重启

网友:
程序问题的几率很大

网友:
BIOS问题,不过这东西不好刷,对版本的不多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BIOS 你可能版本没刷对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重找个试试。

网友:
有些BIOS版本不一样,要下对。

网友:
所有供电你都看了吗!!!!

网友:
不亮机时就按开机时序查呀。

网友:
bios没刷对吧,换几个试试

网友:
RTC电路没有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
建议在论坛多尝试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个,但没修好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可能BIOS问题刷刷看

网友A:
原程序你保留下来了没有?刷回去,用一块测试盘格式空再装上去。一般就不会重启了。然后进BIOS按F9你懂的。
ss568943739
没看明白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详情

网友B:
这个BIOS需要原机备份的和下载的两个合成才可以解决。
ss568943739
我笨 没看明白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详情

网友:
应该是BIOS不正确吧多试几个

网友:
这个还需要合成吗

网友:
想解决二次开机,不要动U5,刷一下U6的BIOS即可

网友:
这个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要找专业人士,更改BIOS内容刷上就可以
我碰到几片ibm t430s独立显卡主板。不显示,刷BIOS就可以显示,也是第一开机不显
第二次就正常,找别人一刷就好,我把它刷好装到另外一片板子,都不行,非要更改
BIOS内容刷上才可以,目前但我不知道他更改哪一项

网友:
显卡,程序,这两方面找

网友:
这个问题本人完美解决,问题是那个8M BIOS问题,但是迅维上面是没有正确BIOS的,因为这个BIOS需要修改才可以,QQ842028812

网友:
哥们,你换个内存条试试 ,内存曾导致一次不开机,二次开机

网友:
楼上那个要钱的,太不够意思了,大家记住他。

网友:
ibm 新款都有这个毛病  我碰到好几台 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本人遇见过,找个好的BIOS就行

网友:
谁有这种机器BIOS呢

网友(2015-06-03):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需要原机备份的和下载的两个合成才可以解决。

我笨  没看明白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程序你保留下来了没有?刷回去,用一块测试盘格式空再装上去。一般就不会重启了。然后进BIOS按F9你懂的。

没看明白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要不你把U6那个4M的BIOS拆下来不装,把U5的那个8M的BIOS芯片拆下来刷这个程序,试试,一般会好,刷之前把8M的程序先读出来保存,一备还原。

E430-8131P-REV1.0 U5bios---U6拆掉.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