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VER:6.3

楼主(2015-05-04):
一映泰G31-M7 TE VER:6.3的主板 装不了系统 就连进PE的进不了 每次都快到Windows画面就卡死  BIOS我刷过了 CPU 内存也换过 网卡 声卡也拆了 板上的一些103排阻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求大虾们求解下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映泰的首先查温控,正常再去做桥!!

网友:
恩 楼上说的对 内存旁边3极管和排阻那有点印象,论坛查的到。再就是GB了

网友A:
把插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04的三极管换掉试下。以前有修过。

网友:
看来得干桥了。

网友:
要干桥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插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04的三极管换掉试下。以前有修过。

我等下换下试试 谢谢解答

网友B: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呀,这样的板太多坏南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插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04的三极管换掉试下。以前有修过。

可以了    把插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04的三极管换完就好了 谢谢  不过又出新问题了 关不了机 关机会自动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    把插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04的三极管换完就好了 谢谢  不过又出新问题了 关不了机 关机会自动 ...

那要查下关机这方面。I/O是不是8712的。关机方面正常的话。以前修过是I/O问题试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查下关机这方面。I/O是不是8712的。关机方面正常的话。以前修过是I/O问题试下不知道行不行。

I/O是871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要查下关机这方面。I/O是不是8712的。关机方面正常的话。以前修过是I/O问题试下不知道行不行。

等下找个I/O换下 兄弟 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等下找个I/O换下 兄弟 谢了

不用谢。之前有没有试过能正常关机吗。在DOS下。换个I/O试下。不行在慢慢查下关机这方面的时序。那两个T04三极管有换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插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04的三极管换掉试下。以前有修过。

大神
我的昂达P45S/P43S 上电不触发,I/0是W83627DHG
拆板下来 上电。短PW+和PW-开机针有电压跳变,量W83627DHG I/0的68脚PSIN#有跳变 量67脚PSOUT#也有电压跳变,量75脚RSMRST#有3V以上
问题来了,量南桥返回给I/0信号脚73脚SUSB#GP52居然是待机3.2V这正常吗?  我记得南桥返回的信号脚SUSB#应该是待机0V低电平,开机持续3V以上高电平才对啊?还有I/0的72脚PSON#GP53没有待机5V,这正常吗? 一般I/0的72脚PSON3GP53不是待机5V开机持续0V的吗?

网友:
直接的换板了

网友:
都搞了,只有换南桥了,要不然换人修,或者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之前有没有试过能正常关机吗。在DOS下。换个I/O试下。不行在慢慢查下关机这方面的时序。那两个T0 ...

之前是可以正常的关机  T04换好了

网友:
梦幻。。。一天主板就是多,整天修不完,,,,不过关机重新启动可能就IO的问题,不行了换GB吧

网友:
南桥,换人,,换板

网友:
绝对是南桥问题,

网友D:
不是硬盘问题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月饼 -10 被人举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硬盘问题就是南桥问题

现在是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呀,这样的板太多坏南桥了

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南桥问题,以前遇到过个差不多的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故障有点复杂呢

网友:
这个是一个103的排阻坏了~~~~~~~

网友:
更换GB南桥

网友(2015-07-18):
NH82801GB南桥通病。检查外设失败

网友E:
103排阻啊!!!!老问题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3排阻啊!!!!老问题了

板上的103排针差不多的换了 不行

网友:
现在想换也换不了 主板几个月前就被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请勿灌水 小心被封号

网友:
有些机器拆了网卡不装也会这样的

网友:
第一个内存槽旁边的一个三级管和一个103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