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5606代换

楼主(2015-05-04):
一体机上有一个8脚芯片,APL5606,资料很少,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吧  最好找一样的

网友A:
主板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一般都能找到!!!

真的吗,找不到呀

网友:
得看看其他类似的PDF,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