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3T

楼主(2015-05-04):
板号 N53TA 2.0 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插了电池和电流表能看到电流跳变, 图纸啥的都没,有没哪位有图的 分享一下 , IO是IT8517的。。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吗 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A:
你去笔记本图纸区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笔记本图纸区看了吗!!!!

我看了 恕我眼拙没看到 你看到了发个链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ypeid=93&page=2      有个N53S的你可以参照下

网友:
用适配器电流多少

网友:
适配器时公共点电压正常不,找充电芯片PDF,没有就直接换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