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50 玩游戏掉电

楼主(2015-05-04):
东芝 L750 一开游戏就掉电,不玩游戏鲁大师测得温度正常。一开游戏就马上掉电,而且两个灯闪黄灯,再开机就开不了了,必须拔掉电源才能在开机,已排除散热,BIOS问题,

网友A:
更新到最新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没人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B:
冬至的机器BIOS问题特别的多

网友C:
鲁大师都能过,竟意重装系统了。

网友D:
见过类似的问题。看网页正常,打游戏或开鲁娘就会掉电关机。
装系统后发现独显驱动装不上去了。

网友:
换个铜管试试

网友E:
这个机器有大电容吧

网友F:
如果要找硬件问题,建议拆了温控如果还掉电,就重点检查显卡或者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找硬件问题,建议拆了温控如果还掉电,就重点检查显卡或者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吧

温控已经拆了,还是掉电,各供电滤波电容都换过一遍,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有大电容吧

是有大电容,最先排除的就是它,可惜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我试过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我把主板拆开放到桌子上用个大风扇吹着还是掉电,况且鲁大师显示温度才60多不到70度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过类似的问题。看网页正常,打游戏或开鲁娘就会掉电关机。
装系统后发现独显驱动装不上去了。

修好了吗?是哪的问题,我的也是看网页办公都没事,就是一开全屏游戏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到最新BIOS还是一样?

俩BIOS都用编程器刷过了,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冬至的机器BIOS问题特别的多

但是这个不是BIOS的问题,我在论坛找了几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鲁大师都能过,竟意重装系统了。

我也怀疑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拿自己的硬盘安装系统过程都没掉电,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可是一开游戏还是掉电,

网友:
太精彩老,学习老,不错

网友:
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控已经拆了,还是掉电,各供电滤波电容都换过一遍,还是掉电,

那就没什么思绪了,如果示波器玩的好可以比较一些重要信号看哪个掉的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