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P43D3、时钟不正常,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05-04):
故障为;PCIE时钟1.6V、PCI时钟0.5V、昨天这样的故障我换芯片时钟好了、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今天下午去开机不行了、故障和昨天一样、后来我从好的机器又换时钟芯片、故障还是PCIE1.6和PCI 0.5V、时钟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请问这种故障我要怎么维修
f
芯片

网友:
上拉电阻会不会变值了?

网友:
时钟工作不正常的时候,先检查一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估计是外围电路有问题,而非时钟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查一查时钟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时钟芯片的型号多少,给个PDF给你。。。

网友:
正常应该是pci-b163.3v,pcie-a13.a14脚0.4v楼主,你是不是写错了。时钟正常就查复位

网友:
这,反着看时钟是正常的,正着看嘛,时钟绝对坏了。

网友:
又是拿时钟说事,你确定供电都修完整了?小供电呢?
时钟芯片周围可以测得3.3v主供电、1.6V、0.4V就暂时认为时钟正常
先去检查南桥发复位的条件。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吹的时候把周围电阻电容加热了

网友:
不一定是时钟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