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41P 集成电压不出,求同行赐教!谢谢!

楼主(2015-05-04):
                          DELL 5520  版号LA-8241P,机器拿来5声报警,拆机检测,发现CPU集成电压不出。这个板子集成电压应该是NCP5911发出的,BST PWM EN VCC都正常,就是电压不出,找料板换了个NCP5911,第一次开机不亮,关机在开亮了,但是集成电压还是不出,现在每第一次开机不亮机,关机在开机一切正常,各位同行帮忙分析给一点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吧  现在新机的CPU电压跟PCH有关联

网友B:
看看 集显信号是由谁发出的追查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吧  现在新机的CPU电压跟PCH有关联

BOIS 我刷过了,还是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集显信号是由谁发出的追查此芯片

是EC通过一个电阻发出,我在查查,谢谢

网友C:
芯片2脚要能测到方波,芯片才能输出电压

网友D:
不亮是测PU701的工作条件呀,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芯片2脚要能测到方波,芯片才能输出电压

重点还是主控,估计和CPU供电是同一个芯片的

网友:
新款的好像自检的时候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是测PU701的工作条件呀,看看是哪里问题。

亮不亮条件都一样,亮了集显也不出,谢谢

网友F:
亮机了能正常使用吗?  还有告诉你一下 DELL的 很多要上CMOS电池才能开机 不然就是你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还是主控,估计和CPU供电是同一个芯片的

是通一个芯片的,NCP6132B

网友:
供电 场管啥的 换完一套试试

网友:
之前有个是cpu集显供电的 场管烧了 我整个一套换了才好

网友:
查查芯片条件。

网友:
查芯片条件

网友:
现在的机器有的可能本生就不出集显供电   要切换才有

网友:
   集显条件不到位

网友:
亮机了都没有集显供电,不可能吧。我知道其中有两个原因BIOS,休眠开关。当然还有其它

网友:
三个场馆正常吗

网友G:
独显电压有没有,会不会就是不出集显的额

网友H:
换cpu试试吧,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I:
集显供电 是CPU跑马工作后才有的

你的板子二次开机没有集显公共可以亮 ?

网友:
集显供电不是说跑码过内存才开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独显电压有没有,会不会就是不出集显的额

独显电压是有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集显供电 是CPU跑马工作后才有的

你的板子二次开机没有集显公共可以亮 ?

是的,我也想不通,测试了很多次,万用表都换过,第二次没有集显电压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cpu试试吧,电池还有电吗

CPU 换过了,没有I5的 换的是I3的 也是一样的情况,电池?CMOS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亮机了能正常使用吗?  还有告诉你一下 DELL的 很多要上CMOS电池才能开机 不然就是你这个现象

亮机一切正常,CMOS电池有电,也装在板子上面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 要好修

网友J:
今天又测了一遍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信号也正常,总是感觉NCP6132B有问题,满地找料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马上换上开机,呵呵 亮了。这个高兴啊。但是集成电压还是不出,在亮机的一瞬间有0.4V左右的电压,谢谢各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今天又测了一遍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信号也正常,总是感觉NCP6132B有问题,满地找料板,好不容易找到 ...

集显供电本来就只有0.45V左右。

网友:
我有修过一台联想的机子,现象有点像,后来是显卡导致集显不出来

网友:
BISO呢刷了吗

网友:
bios 或者南桥

网友:
还好没放弃,不然又白干了

网友:
楼主也很利索啊,这么快就修好了,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K:
集显供电本来就只有0.45V左右。

一瞬间有的,但是亮机之后这个电压没有呢

网友:
会不是开了独显供电,就不需要集显的供电了。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V460的也不出这电压  芯片和cpu同芯片,死活不出集显电压。蛋都疼

网友L:
修道过这个问题最后都没搞定  期待楼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道过这个问题最后都没搞定  期待楼主搞定

搞好了啊,你没有看完,一切正常,但是集成电压还是没有

网友:
有的机器集显电压就只有一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又测了一遍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信号也正常,总是感觉NCP6132B有问题,满地找料板,好不容易找到 ...

0.4v就对了。宵宵,你丫的抢我台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又测了一遍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信号也正常,总是感觉NCP6132B有问题,满地找料板,好不容易找到 ...

0.4v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又测了一遍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信号也正常,总是感觉NCP6132B有问题,满地找料板,好不容易找到 ...

电压0.4v就对了。

网友:
丫的,网络问题。sorry

网友(2016-07-03):
二次开机?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