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最坑问题。

楼主(2015-05-04):
机器来的时候可以点量,但是打不上显卡驱动。直接加焊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后来更换U11 N管,修复成功。进系统测试都正常。下班。第二天一上班,准备装机,上电发现电流只到0.3A。哪呢?怎么回事...  测量到3VALW阻值偏低,拆掉EC正常。更换一颗EC,结果一样。因为更换的是旧EC,所以以为是坏的。但是没有备货了,就只能把原来的换回去。发现阻值正常了,结果可以上电了,1.1A左右。不过还没跳变就掉回0.5左右,最后在掉回待机电流。接着重启,又掉。情况一样,一直如此反复。  更换新EC一样的情况。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搞显卡搞出来的问题,或者看看左屏轴处绝缘做好了没

网友:
按时序修吧,头序乱的时候最容易乱来了,吃了亏才能认真,换一个好的EC,然后一定焊接好,如果不好,再一步步按时序修

网友:
慢慢修,不要慌

网友:
你有点好像修乱了 不要乱动呀

网友B:
打下主板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那个U11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主板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那个U11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U11去掉也是一样的哦。  1.5V装换成+1.5VGS。  +1.5VGS的阻止只有40欧的样子,会不会不正常,这个电压只到显卡和显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搞显卡搞出来的问题,或者看看左屏轴处绝缘做好了没

他这边有原来的散热垫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装好引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边有原来的散热垫的

我说的是绝缘不是散热,把主板最边缘的电容包一下

网友:
掉回0.5左右时CPU供电是否没有了?用示波器抓波。

网友:
N管为什么要换?温度高还是电压不够?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这机器不是通病吗,屏轴断了,导致烧U11显存供电转换的MOS管,是不是修好了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