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55主机插上电源会自动通电3秒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5-05-04):
Dell Optiplex 755主机插上电源会自动通电3秒后自动断电,然后再按开关就可以正常通电了显示了,感觉每次都这样会伤硬盘,不想要这样的功能,有谁知道在哪里可以关闭?

网友:
不用理会,很多品牌厂商的设计就是这样,包括DELL、IBM、LENOVO等

网友:
电源自检,没事的,不用管它

网友:
入BIOS电源设置看是否有效

网友:
他们这些厂家都是这样子设计,以前我也研究过,想让他像正常的主机一样,按开关就开机,插电不会自动通电,,结果,在BIOS里面都试过了,资料查了,按照说的去设置BIOS,结果一样。。。。

网友:
这个是芯片内部的设计,对硬盘没有伤害的,只有在硬盘进行读写时断电才会对硬盘造成伤害

网友:
用过Dell Optiplex  330的台式机,没出现过此现象,进BIOS设置一下吧,

网友:
不要拔电源线就没事了。品牌机的上电有个检测过程,正常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