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061l-d3主板

楼主(2015-05-04):
ma061l-d3主板不跑马 开机几秒掉电连续开几次不掉电了但不跑马
掉电

网友A:
求高手帮我参考参考 小弟谢过了在线等

网友(2015-09-24):
我也有一块 毛病差不多 没修出来 你的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2016-03-08):
应该是PLL供电偏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