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反复跑E5 99

楼主(2015-05-04):
华硕F80S 北桥SIS671 南桥SIS678 原来显卡供电那边除了问题,修好后反复跑E5 99,示波器测内存SMBUS总线反复读内存,代码从99跳回E5的时候PLT复位电压也跟着跳了。换了南桥,拔掉声卡网卡故障依旧,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同志麻烦给个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
SIS的南北桥好像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过不了内存也会反复重启的,所以复位肯定也反复跳

网友A:
如果测试内存条件都可以的话,
换个显卡!
这问题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过

网友:
这个显卡确实容易出问题了,而且还不好换,板子易变形

网友:
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有时候显卡没有过也会反复这样的

网友:
不排除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试内存条件都可以的话,
换个显卡!
这问题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过

已经订了SIS671的北桥,到了换上去看下,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订了SIS671的北桥,到了换上去看下,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

上次也是这个板 也是这样的问题,反复跳变,最后换显卡好的,这个板检测不过去会反复检测,
还有,这个板是变形金刚!小心啊!
热风对上671,板会漏斗状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是这个板 也是这样的问题,反复跳变,最后换显卡好的,这个板检测不过去会反复检测,
还有,这个 ...

没事,用的BGA下面有顶针,很少出现变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