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2N68-AM SE2

楼主(2015-05-04):
   一块华硕M2N68-AM SE2 板子无法关机 具体现象是可以触发开机 运行正常 复位针可以正常复位 但是无论是在系统里点关机 还是按机箱开关强制关机都关不了 电源 cpu风扇一直转 这时再按复位开关和开机开关都没有用 只有重新拔电源线才可以开机  我看论坛有人发过贴 好像没什么结果  现在有谁修好过帮忙解答

网友:
这是主板上面哪个小电路有问题,就是时序问题,一个时序没完成,所以关不了机,换完IO不行的话,基本修不好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时序的问题,无法执行

网友:
可以按照时序来修呀,关机流程是先关总线供电,再 是CPU,再关桥供电,再关内存供电,这样去测量,看哪一个没有关闭。

网友:
这中故障最近我也遇到了好多 没解决

网友:
也遇到过,很多INTEL的直接换IO 一般可以好,但是NV单桥的,AMD的 都几乎换完IO不行的话 几乎搞不了了,,

网友A:
今天也修到这块主板,跑马正常 滴的一声,就是不显示,加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测了VGA接口123 13  14针,阻值正常,换了74HC125 还是一样,加焊了单桥还是一样,崩溃了,以前这样的问题,一般换个7208  74125都可以的,,今天不知道咋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到这块主板,跑马正常 滴的一声,就是不显示,加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测了VGA接口123 13  14针,阻值 ...

我也有一块单桥的,插独立显卡可以显示,集显死也不显示图像,没办法查,加焊桥也不行,查阻值也没发现什么

网友B:
IO,BIOS,GB的南桥。其中IO最喜欢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BIOS,GB的南桥。其中IO最喜欢这样了,。

I/O换过了 不行 BIOS刷过

网友:
CPU座子下边是不是有开机芯片? 旁边是不是有个822?是的话就换822!!!

网友C:
把  io  旁边的 822 电阻  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  io  旁边的 822 电阻  都换了

换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