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4寸宽屏R61I集显主板上电0.4不开机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5-05-04):
先上图

故障现象:裸板不带小电池,插电即上到0.4A,又插上键盘按开机键,按几下以后会掉到0.1以下
1.0.4A时候所有电压都正常,连南桥的PLTRST都出了,但是测时钟开启信号是1V,好像不正常,不应该是3.3V吗?
2.掉电到0.1以下时,这几个电压没出VCC1R05B,VCCGFXCORE(1.08V),和VCCCPUCORE(0.9V)

网友A:
什么机子,感觉很深奥...

网友B:
测下主板上的那些小电阻,看是不是有坏的。感觉是保护了,查下温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感觉很深奥...

LZ写那么清楚看不见吗,很明显在灌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主板上的那些小电阻,看是不是有坏的。感觉是保护了,查下温控

如果是温控的问题,是否会断掉3/5V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写那么清楚看不见吗,很明显在灌水呀

你也别说人家了,帮忙分析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别说人家了,帮忙分析分析吧

你的意思是CPU供电也有了,能不能跑码,板子有没有进液之类的

网友:
没修过IBM的不过给你个小建议,如果这个型号的别的正常机器不会自动上电,你就要先找这个问题的原因了。正常应该是0.0? 按开关后0.4-再往后跳,你这个反了。没有别的思绪情况下可以研究下这个故障点

网友:
电流0.4.cpu供电出了没有?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R61I 进液的 刷了 好了 亮 装上就不亮了 在拆 随便哪里焊锡下  又能亮 一会又不亮 烦透了 不亮是电流0,。6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