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61 VER6.0重启

楼主(2015-05-04):
映泰TH61。主板CPU座有十根脚歪。全部挑正后。上U重启。此板网卡IC已被上一位同志。拆掉。先易后难。官网下BIOS。刷后启动。成功。显示V星主板。(我刷错了另一块V星H61MS26V2。BIOS)。后重新换映泰BIOS。启动成功。特别提示。此主板的内存条只要是有问题的内存条。无论是芯片松焊或其他问题会出现主板重启。另在V星H61MS26V2上也有此现像。可能是CPU或主板设计问题是。献上主板BIOS。配图的板中。我的主板是多了HDMI输出的。

补充内容 (2015-6-5 18:05):
就是映泰主板可用V星的BIOS。没试网卡。声卡。但百分百可启动。只是说这两块板型.另补充。H61主板的内存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主板重启。已试几种牌子。接近十块H61主板。

网友A:
楼主想表达什么?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表达什么?没看懂

我也是看不懂。

网友:
是不是主板重启,刷BIOS好的

网友:
上一位没修好的  楼主搞定了

网友:
死鱼被楼主你捡到了,刷BIOS最简单了,

网友:
内存坏了会导致重启???

网友:
是刷BIOS好了  还是针脚歪了

网友:
刷其它板的BIOS也能启动

网友B:
为什么刷了V星的BIOS  还能启动?

网友:
刷BOIS,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刷了V星的BIOS  还能启动?

听说很多小厂的板子,不同厂家的BIOS也能刷

网友:
楼主是说刷BIOS解快重启问题,还是内存有问题引起重启。

网友:
看看,有没有好的文章,没有就...................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呢···乱7八糟的

网友:
针脚歪了是人为的,不断重启刷bios好了

网友:
此主板的内存条只要是有问题的内存条。无论是芯片松焊或其他问题会出现主板重启。\

  这个是啥意思啊

网友:
在映泰主板上面刷V星主板的BIOS,还开机显示V星的LOGO,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