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4000加电到0.27掉电

楼主(2015-05-04):
待机0.01,天运F4000加电到0.27掉电,有时候只能加到0.05,加电的时候1.8V没有电压,测EC IT8205E 88脚发出1.8v_ON,但是信号不稳定,加电瞬间从3.3掉到0V,把针脚跳起来一样掉,EC换掉一样掉,BIOS也刷过,没有四路 ,求指点!

网友A:
0.05A,桥还没发出SLP吧!查下EC的LID,PWRBTN#,RSMRST#,RTC电路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B:
N年前修过是Ac供电电流检电阻虚了

网友:
桥没发上电允许

网友C:
先检查各个供电的瞬间电压 看有没有 内存 桥 CPU 那个却修那个,看3 5V掉不掉电

网友D:
看看二级转换电压有没有有可能拉低了线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5A,桥还没发出SLP吧!查下EC的LID,PWRBTN#,RSMRST#,RTC电路

SLP-3 4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5A,桥还没发出SLP吧!查下EC的LID,PWRBTN#,RSMRST#,RTC电路

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各个供电的瞬间电压 看有没有 内存 桥 CPU 那个却修那个,看3 5V掉不掉电

待机电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二级转换电压有没有有可能拉低了线性电压

考虑了,1.8V二级 无短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各个供电的瞬间电压 看有没有 内存 桥 CPU 那个却修那个,看3 5V掉不掉电

考虑了,1.8V二级 无短路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N年前修过是Ac供电电流检电阻虚了

会导致这种现象吗?

网友:
没办法 准备试试了

网友:
感觉后继及CPU供电没出吧!

网友:
今天我修好了两块 F4000 D9的板子,故障是 加电 电流跑到0.42不动 两块都是同样的故障 经过测量主板各个供电 发现 Q503输入有1.2 但无输出,更换Q500故障排除,这板子现在还在我手上,你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 或要什么数据 我帮你

网友:
那所谓的不稳定怎么理解     弄个波形什么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导致这种现象吗?

遇到过两例另一台是Tp但型号已忘了,这机是第一次遇到印象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