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内部出现霉点?

楼主(2015-05-04):
今天同学的一条液晶屏拿出来使用,说长了霉,要我维修,他说有好几个月没有用了,我一看,确实是霉点,怕拆开会弄坏液晶屏,跪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忘记发图片了

网友:
没清理过液晶屏,不知可以清洗不,有经验的就来说说看

网友:
能清理掉,但也会一点痕迹

网友:
用液晶屏清洁液喷到软布上不能滴水慢慢擦吧。

网友:
拆开屏擦一下就可以了,不多的话就不用费这功夫了,小心弄坏屏

网友:
屏上的好擦 偏光膜就不一定有的会留下印

网友A:
先用柔软的布擦下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柔软的布擦下屏吧。

是内部不是屏外面 要全部拆开 还要把那些膜、反正就是那些背光用的东西的给拆开

网友:
没拆过屏的建议别乱搞,,

网友:
我拆过,不过会很麻烦,不建议去处理。不谨慎会弄坏屏

网友:
屏没拆过,应该会挺麻烦吧

网友:
小心一点。没有问题的。不要大面积擦,那有霉点擦那

网友:
只能把背光膜换了,没经验的话就不要搞啦。

网友:
      这个  要慢慢的 弄      一般   还是不 容易坏

网友:
拆开屏,把里面的点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
对于老手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容易的  对于没拆过屏的新手来说 比较麻烦 建议新手不要搞

网友:
这些霉点都在背光的膜里面, 必须把屏幕一层一层打开慢慢搞, 很麻烦, 而且多少会有痕迹,

网友:
拆开擦擦就好了

网友:
仔细 小心 别把排线拉断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