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常用蓝屏代码说明

楼主(2015-05-04):
操作步骤:
说明:
蓝屏代码是紧跟在STOP 后面的一串16进制数如0x000000ED,不包括括号括起来的四个数字集。
安装系统前需要提前备份硬盘中的数据,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蓝屏代码
原因
解决思路
解决方案
0x0000000A1. 主要是由于安装了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BIOS)、驱动程序、软件产生。
2. 当系统升级Windows到一个新版本时,由于设备驱动、系统服务、病毒扫描或备份工具与新版本不兼容产生。
1. 如果加装了其它硬件,请移除;
2. 重启,并按F8键,然后选择“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3. 查杀病毒
4.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5. 内存有问题
1.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
2. 如果新安装驱动或软件后出现,请卸载或禁用新安装的驱动程序或软件。如果新安装硬件后出现,请移除。
3.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4. 若上述方法无效,建议重新安装系统。
5. 硬件检测,请重点检测内存。
0x0000001A说明内存管理错误,参数不同,引起的原因也不同。这个错误往往是由硬件引起的, 比如: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有问题等1. 若是偶尔出现,重新启动主机即可;
2. 如果加装了其它硬件,请移除;
3. 重启,并按F8键,然后选择“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4. 内存有问题。
1. 如果是偶尔出现,请重新启动主机。
2. 如果添加了硬件,请移除;如果新安装或升级驱动,请禁用或卸载。
3. 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出现, 有可能是由于电脑达不到安装Windows的最小内存和磁盘要求.
4. 硬件检测,重点是检查内存。
0x0000001E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不同参数产生原因不同。1. 查看蓝屏屏幕中是否提示有某程序名(主要是驱动程序名)。若有,进入系统中(可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卸载该驱动,并重新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2.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1.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禁用或卸载这个驱动;
2. 如果新安装了驱动或软件后发生,请禁用或卸载所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3. 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需要将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5. 若上述方法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6. 硬件检测,请重点检测内存。
0x00000023(和0x00000024)
0x00000023通常发生在读写FAT16或者FAT32文件系统的系统分区, 而0x00000024则是由于NTFS.sys文件出现错误(这个驱动文件的作用是允许系统读写使用NTFS文件系统的磁盘)。这两个蓝屏错误很有可能是磁盘本身存在物理损坏。其它原因还包括:磁盘碎片过多;文件读写操作过于频繁; 运行的数据量非常大;或者是由于一些磁盘镜像软件或杀毒软件引起的。1. 禁用病毒扫描软件测试,若问题消失,卸载病毒扫描软件再重新安装正版的病毒扫描软件或到相关病毒软件厂商的网站打补丁。
2. 使用磁盘磁片整理程序进行碎片整理。
3. 用磁盘扫描程序检测硬盘是否有故障,若有,请更换硬盘。
1.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 运行"Chkdsk /f /r"命令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2. 禁用所有扫描系统的软件, 比如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备份工具、碎片整理工具等。
3.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4. 上述方法无效,请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0x00000027Windows内存管理出了问题会导致这个停机码的出现。检查内存是否有问题,或建议增加物理内存的容量通常是由于内存不足,增加物理内存会解决问题。
0x0000002E系统内存奇偶校验产生错误。通常的硬件问题是内存包括物理内存、二级缓存或者显卡显存错误引起;硬盘被病毒或其它原因损伤,设备驱动程序访问不存在的内存地址时也会引起。1. 如果加装了其它硬件,请移除。
2. 查杀病毒
3. 用磁盘检测程序检查硬盘是否有问题,若有请更换硬盘。
1. 如果添加了硬件,请移除;如果新安装或升级驱动,请禁用或卸载。
2.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 运行"Chkdsk /f /r"命令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3. 请用新版本的杀毒软件检查病毒
4. 若上述方法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5. 硬件检测
0x0000003F与系统内存管理相关的错误,比如由于执行了大量的输入/输出操,造成内存管理出现问题;有缺陷的驱动程序不正确地使用内存资源1. 如果更新过驱动程序,请用Windows XP的驱动回滚功能复原到原来的状态。
2.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正确的安装各设备的驱动程序
1. 卸载所有最新安装的软件(特别是那些增强磁盘性能的应用程序和杀毒软件)和驱动程序
2. 若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44通常是由硬件驱动程序引起的1. 卸载最近新安装或更新的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2.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正确安装各设备的驱动程序。
1. 如果安装驱动后产生,请卸载最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2. 若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50安装有问题的硬件、内存(包括物理内存、二级缓存、显存)、不兼容的软件(主要是远程控制和杀毒软件)、损坏的NTFS卷以及安装了错误的系统服务包等都会引发这个错误。1. 如果新近加装或更新了新硬件,需要移除。
2. 卸载当前的病毒软件,并要求安装正版的防病毒软件,并用新病毒软件对系统进行查杀病毒操作
3.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安装正确的各设备驱动程序
1. 如果新添加硬件后产生,请移除;如果安装了系统服务包后产生,请卸载
2.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3. 若关闭杀毒软件后解决,请进行升级。
4.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 运行"Chkdsk /f /r"命令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
5. 若上述方法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6. 硬件检测。
0x00000051说明注册表出现错误,由于硬盘本身有物理损坏或文件系统存在问题,从而造成在读取注册文件时出现输入/输出错误。1.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正确安装各设备驱动程序。
2. 使用磁盘检测程序检查磁盘是否有故障,若有,请更换硬盘。
1.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运行"chkdsk /f /r"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2. 若上述方法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3. 硬件检测。
0x00000058说明系统从一个分区映象的错误拷贝启动时发生。1. 重新启动操作系统,若故障消失可结束。
2.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安装正确的各设备驱动程序。
3. 用磁盘检测程序检查硬盘是否有故障。若有,更换硬盘。
1. 尝试重启电脑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2. 如果无效, 则重新启动计算机,按F8进入"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模式"或“安全模式”进行调试解决。
0x0000005E某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服务启动失败造成.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安装正确的各设备驱动程序1. 如果是在安装了新硬件(或驱动)后出现的, 则请移除(或卸载)。
2. 请启动时按"F8",使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模式"或“安全模式”进行调试
3.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6B1. 磁盘子系统的任何部分,包括坏的磁盘、不正确的电缆、在同一电缆上使用不同的ATA 设备或由于硬件更新而引起驱动不适用都可能会引起此问题。
2. 硬盘引导分区中文件丢失或由于误操作在驱动列表中驱动被关闭也会引起此问题。
1. 重新分区并安装正确的操作系统
2. 用磁盘扫描程序检查硬盘是否有故障。若有,派单。故障件:硬盘
1. 如果安装硬件后产生,请移除。
2.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3.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运行"chkdsk /f /r"命令来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4. 若上述方法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5. 硬件检测
0x0000006F这个错误通常出现在Windows启动时, 一般是由于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损坏的系统文件引起的.1. 若是偶尔出现,建议用户重新启动主机
2.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安装正确的各设备驱动程序
1. 如果是第一次出现,请重新启动主机看是否正常
2. 如果添加了硬件,请移除;如果新安装或升级驱动,请禁用或卸载
3.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4.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建议使用Windows安装光盘对系统进行修复安装.
0x00000073此错误表明Windows 注册表不能链接到核心 Windows 系统配置单元(如SAM 配置单元、SECURITY 配置单元、SOFTWARE 配置单元或 DEFAULT 配置单元)。1. 根据Windows 代码的第二个参数确认错误的根源
1)如果是 0xc000017d:STATUS_NO_LOG_SPACE ,建议在系统驱动器上释放一些磁盘空间可解决此问题。
2)如果是0xC000009A: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指导用户正确设置虚拟内存或检查磁盘空间是否过小,或建议用户增加物理内存的容量
根据Windows 代码的第二个参数确认错误的根源。
1. 如果是 0xc000017d:STATUS_NO_LOG_SPACE ,表明在系统驱动器上 Windows 没有足够的可用硬盘空间。从系统驱动器上释放一些磁盘空间可解决此问题。
2. 如果是0xC000009A: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表明没有足够的可用资源来完成 API,这很可能表示 Windows 没有足够的内存(物理内存或虚拟内存)。
0x00000074表明注册表有错误。如果系统模块被破坏可能会发生这种错误。如果一些注册表的关键键值缺失,这种错误也可能会发生。这可能是手工编辑注册表的结果。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安装正确的各设备驱动程序1. 启动时,按F8进入“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模式”进行调试。
2. 如果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76通常是因为某个驱动程序在完成了一次输入/输出操作后, 没有正确释放所占有的内存1. 卸载最近新安装或更新的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2. 卸载新近安装的应用软件
3.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正确安装各设备的驱动程序
1. 如果新安装驱动或软件后出现,请卸载或禁用新安装的驱动程序或软件
2. 如果无效,建议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77说明需要使用的数据没有在虚拟内存或物理内存中找到. 这个错误常常是内存错误、磁盘有坏块或受到病毒侵蚀.1. 建议用户用最新版的防病毒软件检查系统中是否有病毒
2. 重新安装正确的操作系统。并正确安装各设备驱动程序
3. 使用磁盘扫描程序检测硬盘是否有故障。若有,派单。故障件:硬盘
4. 派单。故障件:内存、主板
1. 使用最新版本的杀毒软件杀毒;
2.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 运行"Chkdsk /f /r"命令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3.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4.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5. 硬件检测,重点是内存,其次是主板。
0x0000007A这个错误往往是虚拟内存中的数据无法读入内存造成的. 原因可能是虚拟内存页面文件中存在坏簇、病毒、磁盘控制器出错、内存有问题.
1. 指导用户查杀病毒
2.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3. 使用磁盘扫描程序检测硬盘是否有故障。若有,派单。故障件:硬盘、主板
4. 派单。故障件:内存、
1. 使用最新版本的杀毒软件杀毒;
2.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 运行"Chkdsk /f /r"命令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3.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4.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5. 硬件检测。重点是内存,其次是主板。
0x0000007B表明Windows在启动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这个错误经常是由于引导设备(硬盘)启动失败。如果这个错误发生在系统安装阶段,可能是不兼容的磁盘导致,也可能是病毒或硬盘损伤所引起的。
1.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正确安装各设备驱动程序
2. 使用磁盘检测程序检查磁盘是否有故障,若有,派单。故障件:硬盘
1. 如果是引导设备启动文件错误,请编辑BOOT文件
2. 如果添加硬件后产生,请移除;如果新增加驱动后产生,请卸载或禁用。如无法进入系统,请重新启动机器,按F8进入“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模式”。
3. 使用最新版本的杀毒软件杀毒。
4.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 运行"Chkdsk /f /r"命令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5.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7E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 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系统服务或者是某些软件。1. 如果新近加装或更新了新硬件,要求移除
2. 如果新近安装了应用软件,建议卸载
3.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安装正确的各设备驱动程序
1. 如果安装硬件后产生,请移除;如果新安装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2.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在安全模式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3. 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 需要将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5. 硬件检测,重点检测内存
0x0000007F一般是由于有问题的(或不匹配)硬件(比如:内存)或软件引起的。有时超频也会产生这个错误.1. 如果更新或加装了内存,请用户移除,并找经销商更换其它品牌或与原配内存类似的内存
2. 如果新近安装有应用软件,请卸载
3. 派单。故障件:内存
1. 如果新安装硬件后产生,请移除;如果在新安装驱动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2. 进入BIOS SETUP 中,调用BIOS 缺省值。(避免超频)
3.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4. 如果是在系统升级WINDOWS到一个新版本时产生,请卸载或关闭第三方设备驱动、系统服务、病毒扫描。
5. 硬件检测,重点是内存,其次是主板。
0x00000080通常是有硬件引起。1. 如果最近安装了新硬件(或驱动), 请将其移除(或卸载)。
2. 如果升级了驱动程序, 请恢复以前的版本;
3. 使用磁盘扫描程序检测硬盘是否有故障,若有,派单。故障件:硬盘
4. 派单。可能故障件:内存、主板,独立的网卡、显示卡等,可派相应的板卡
1. 如果最近安装了新硬件(或驱动), 请将其移除(或卸载)。
2. 如果升级了驱动程序, 请恢复以前的版本;
3.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Chkdsk /f /r"命令检查并修复文件错误。
4. 硬件检查,重点内存条(如金手指是否有污染和损坏)
0x0000008E内核程序产生了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没有捕获。1. 如果新安装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所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2.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在安全模式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3. 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 建议卸载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或查杀病毒
4. 建议重新安装系统。
5. 派单。故障件:内存、主板
1. 如果新安装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所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2.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在安全模式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3. 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 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 需要将对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5. 硬件检测,重点检测内存
0x0000009C通常是硬件引起。一般是因为超频或是硬件存在问题(内存、CPU、总线、电源).派单。故障件:内存、CPU,其次是电源1. 进入BIOS SETUP 中,调用BIOS 缺省值(避免超频);
2. 若无效,请检查硬件.
0x0000009F往往与电源管理有关系, 常常发生在与电源相关的操作, 比如:关机、待机或休眠1.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在安全模式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2. 查杀病毒
3. 派单。故障件:电源
1. 禁用“停止”消息中标识的驱动程序或所有新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2.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3. 更新所有使用筛选器驱动程序的软件,如防病毒或备份程序
4. 硬件检测
0x000000A5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1. 升级最新的支持ACPI 模式的BIOS.
2. 如果没有支持ACPI 模式的BIOS,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 2K/XP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
1. 升级最新的支持ACPI 模式的BIOS.
2. 如果没有支持ACPI 模式的BIOS,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 2K/XP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
0x000000B4这个停止信息表示Windows因为不能启动显卡驱动, 从而无法进入图形界面。 通常是由于显卡的miniport drivers 没有成功加载或者是存在与显卡的硬件冲突(比如:与并行或串行端口冲突)1. 进入安全模式 并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
2. 若无效,请在安全模式打开"系统属性", 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修改与显卡有冲突的端口。
3. 若无效,请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1. 进入安全模式 请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
2. 若无效,请在安全模式打开"系统属性", 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修改与显卡有冲突的端口。
3. 若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BE某个驱动程序试图向只读内存写入数据造成的。 通常是在安装了新的驱动程序、系统服务或升级了设备的固件程序后产生。1. 如果在错误信息中含有驱动程序或者服务文件名称, 请将这个驱动程序或软件卸载或禁用
2. 如果是安装某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3.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1. 如果在错误信息中含有驱动程序或者服务文件名称, 请将这个驱动程序或软件卸载或禁用
2. 如果是安装某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3.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0x000000C2一个内核进程或驱动程序错误地试图进入内存操作。 通常是驱动程序或存在BUG的软件造成的1.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2. 如果安装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3.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1.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2. 如果安装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3.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0x000000CE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造成的。请重新安装 DirectX 并更新设备驱动程序。请重新安装 DirectX 并更新设备驱动程序。
0x000000D1尝试访问可分页内存时使用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 (IRQL) 过高。通常是因为驱动程序使用了不正确的地址。禁止内核模式驱动程序以高 IRQL 访问可分页的内存1. 如果安装某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2. 禁用“停止”消息中标识的驱动程序或所有新近安装的驱动程序(如果蓝屏中出现"acpi.sys"等类似文件名, 极可能是驱动程序问题。).
3.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4.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5. 派单。故障件:内存
1. 如果安装某驱动或软件后产生,请禁用或卸载;
2. 禁用“停止”消息中标识的驱动程序或所有新近安装的驱动程序(如果蓝屏中出现"acpi.sys"等类似文件名, 极可能是驱动程序问题。).
3.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4.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5. 硬件检测,重点测试内存;
0x000000EA显示驱动程序陷入无限循环。这通常表明视频硬件或显示驱动程序有问题1. 禁用“停止”消息中标识的驱动程序或所有新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2.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1. 禁用“停止”消息中标识的驱动程序或所有新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2.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0x000000E2通常是用户故意的使用内核调试器或键盘使系统停止响应并生成 Memory.dmp 文件此问题一般非故障。此问题一般非故障。
0x000000ED说明I/0子系统试图加载到引导卷时失败。一般是由于磁盘存在错误导致的, 有时也可能是硬盘连线接触不良, 或是没有使用符合该硬盘传输规格的连接线,1. 进入BIOS SETUP 设置中,调用BIOS 缺省设置。
2.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3.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4. 使用磁盘扫描程序检测硬盘是否有故障,若有,故障件:硬盘
1. 进入BIOS SETUP 设置中,调用BIOS 缺省设置。
2.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chkdsk /f /r"命令来检查修复文件错误。。
3. 如果不是最新的系统补丁包,请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
4. 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5. 硬件检测。
0x000000F2说明系统出现中断风暴, 比如:某个设备在完成操作后没有释放所占用的中断。通常这是由缺陷的驱动程序造成的.重新安装或升级最新的硬件驱动程序.卸载或升级最新安装的硬件驱动程序.
0x00000135通常表示某个文件丢失或已经损坏, 或者是注册表出现错误1. 如果是文件丢失或损坏, 在蓝屏信息中通常会显示相应的文件名。可以通过网络或是其他电脑找到相应的文件, 并将其复制到系统文件夹下的SYSTEM32子文件夹中.
2. 如果没有显示文件名, 很有可能是注册表损坏, 请利用系统还原或是以前的注册表备份进行恢复.
3. 建议用户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1. 如果是文件丢失或损坏, 在蓝屏信息中通常会显示相应的文件名。可以通过网络或是其他电脑找到相应的文件, 并将其复制到系统文件夹下的SYSTEM32子文件夹中.
2. 如果没有显示文件名, 很有可能是注册表损坏, 请利用系统还原或是以前的注册表备份进行恢复.
3. 若上述方法无效,请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资料来自互联网

网友(2016-06-28):
恩恩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