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运行游戏假死机的解决思路

楼主(2015-05-04):
故障现象:
B460笔记本,I3 CPU,独立显卡的机型,故障为无法运行游戏。
经检测,运行网络游戏后,窗口无法显示游戏界面,游戏窗口出现白屏,但鼠标能正常移动。
按CTRL+SHIFT+DELETE能正常结束游戏进程,运行鲁大师测试硬件分数的时候同样如此,3d拷机正常。

解决方案:
1、初步怀疑显卡驱动问题,但重装驱动无效;
2、重装系统,仍然无效;
3、最后更换内存,测试正常。

备注:
按照正常的思路,会判断为显卡驱动或显卡故障,此机器为内存故障。

网友:
内存导致蓝屏很多,这机子非常的坑,好几个地方容易坏,短路烧CPU是很常见的

网友:
内存和CPU差不多,是万物之源,硬盘读取,U盘读取,显示等出现了故障都有可能跟它有关

网友:
问题是能想到内存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