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1155针CPU 背面金属触位接触不好有无得修?

楼主(2015-05-04):
最近遇到一只神U,I3 2100,在一块技嘉P67板子可以用的,但CPU装到技嘉H61板子或技嘉B75的板子却无法启动,拿了块精英Z77板子也同样无法启动。怀疑是技嘉P67板子的针较长且比较硬,为什么有这样的怀疑,因为放U上去主板时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放在技嘉P67时感觉到针脚受力就好像是被中间针脚托住一样,而放在其他板时感觉是四边受力,这样的区别无论是从声音还是手感都能判断出来的。

这类型的CPU装过一次后,就会留有被针脚刺压过的痕迹,在触点留下一些深浅不一的小洞,用导电银漆涂上能否填充好??还是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把CPU用橡皮擦一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用橡皮擦一擦

擦了,没有效果
这里回一下楼下的师傅,使力按也不启动。甚至利用CPU座那一点点空隙的位置,把U的各个方位都移过(U与底座都有那么一点点空隙,很少很少)

网友:
你按住CPU起动下正常不?

网友:
难道针脚软了接触不到,只能挑起针脚了。

网友:
挑针脚吧。

网友:
用橡皮擦一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