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无线网络连接成功,但右下角无线图标显示红叉、未连接

楼主(2015-05-04):
适用范围:
win7系统
知识点分析:

Win7无线网络连接成功,但右下角无线图标显示红叉、未连接。

出现红叉的原因可能是Win7 UI组件无法正确接收到网络连接的状态变化,因此,通过重新配置网络(删除网络设备后重建),即可恢复正常。

操作步骤:

1、打开控制面板,找到“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

2、在控制台左边栏,选择“设备管理器”,然后在右侧展开“网络适配器”;

3、在每一个网络设备上点鼠标右键,然后选择“卸载”。注意,系统会提示是否同时删除驱动,务必确保不删除驱动;

4、点击控制台的菜单“操作”--->“扫描检测硬件改动”。系统会自动生成此前已经删除的一系列网络设备;

5、上述步骤完成后,网络连接的图标即可恢复正常。

备注:
在第3步中,不需要卸载“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port Adapter”,这个虚拟设备是依附于无线网卡的。要将无线网卡设备卸载,这个虚拟设备会自动消失。

网友A:
你不修硬件只搞软件吗?为什么你说的网络故障我都没遇到过呢,呵呵  我遇到连接了现实叹号的,但是可以使用 重启就更新为小电脑了。我装的系统也不计其数,不过都是原版+软激活的,不是GHOST的 很稳定没什么故障。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修硬件只搞软件吗?为什么你说的网络故障我都没遇到过呢,呵呵  我遇到连接了现实叹号的,但是可以使用 ...

你没看见我以前发的帖子吧  软件我也不精通 我主修硬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见我以前发的帖子吧  软件我也不精通 我主修硬件

以前都是很早了,没啥印象了,记得你当了版主 几乎没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很早了,没啥印象了,记得你当了版主 几乎没发帖了

我发的都是图纸点位哦 中间过年期间 有事 好几个月没来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