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新点位图软件PCBRepairTool的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15-05-04):
Ctrl+F10打开软件,把点位图放在FAB文件夹里,win7下对该软件的兼容性不太好(安装后会出现程序死的现象,或者闪退)。有的发帖人称可以在win7下运行,只是要把原先的迅雷删除,可能是存在冲突。出现 认证错误提示后可以改系统时间为2011年  ,也可以通过修改软件的方法不用改时间。
关于如何显示元件参数,光标选中元件的一个引脚,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元件的参数,
在进行搜索时必须要把名称前面的字母或数字输入全了,不然会搜不到的。比如CPURSR#就搜索不到,但是H_CPURST就可以找到

网友:
那必须要记得全部名称啊

网友:
新版的感觉没那么好用了

网友:
怎么改软件,不用改时间?  我在WIN10都能用,就是要改时间,但是改了时间有很多事搞不了

网友(2015-08-24):
WIN7下几乎不正常,装迅雷之前就是,WIN7笔记本偶尔打开一次。现在都是XP台机在用

网友A:
我的WIN7系统,刚下载那天能用了,今天想用,打开软件就没反应,用点图打开就提示软件不能正常运行,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7系统,刚下载那天能用了,今天想用,打开软件就没反应,用点图打开就提示软件不能正常运行,是系统 ...

改时间试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说是软件冲突,比如迅雷。实在不行就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时间试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说是软件冲突,比如迅雷。实在不行就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试试把

时间改了也不行,郁闷了

网友(2015-10-17):
先收藏了,需要的时候再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打开 软件后,出现卡死的现象 win7 32位的

网友(2015-12-01):
不错不错。正在学习使用

网友C(2016-04-15):
没用 打开还是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用 打开还是没反应

你看看这个呢,这个是汉化后的,反正我的win7运行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呢,这个是汉化后的,反正我的win7运行流畅

汗颜,新鸟不会用。。。层主能否告知一下使用方法?先谢谢啦。

网友:
之前都是看PDF图纸,还没接触过点位图。这次需要观摩点位图,下载了压缩包(压缩包如图),我win10的系统,安装了PCBRepairTool,如何打开.fz后缀的文件?打开一直出现这个,看不了。请问各位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2016-05-30):
怎么打开点位图呢 ctrl+F10 也没有选择打开点位图的地方啊

网友:
谢谢 可以了win7 64可以

网友D:
WIN10 打开一次 就打不开要重启才能再打开 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 打开一次 就打不开要重启才能再打开 奇怪的问题

很多软件不兼容win10  可以换win7或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呢,这个是汉化后的,反正我的win7运行流畅

坑 咱们说的根本就不是同一软件啊

网友(2016-06-29):
引用 网友E:

个感谢支持论坛

网友F:
打开前先退出杀毒软件,或先添加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开前先退出杀毒软件,或先添加信任

嗯这个软件杀毒软件报毒的,我的机器都不装杀毒软件的

网友G(2016-09-08):
w8可以打开 哪位师兄有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w8可以打开 哪位师兄有使用方法

和win7 xp下的一模一样的使用方法,参考这个帖子就可以使用啦

网友H:
win7 64位能用,不过不知道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7 64位能用,不过不知道使用方法

实测win7 64位是可以使用的,你的软件提示什么

网友(2016-10-09):
有详细教程吗  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打不开.....不会用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mp;kw=PCBRepairTool这里有教程

网友J:
有时能用有时又用不了,怪怪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时能用有时又用不了,怪怪 的

什么系统,我的win7 64位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K(2017-04-17):
哪位有使用方法啊就打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哪位有使用方法啊就打开啊

Ctrl+F10打开软件,把点位图放在FAB文件夹里,win7下对该软件的兼容性不太好(安装后会出现程序死的现象,或者闪退)。有的称可以在win7下运行,只是要把原先的迅雷删除,可能是存在冲突。出现 认证错误提示后可以改系统时间为2011年  ,也可以通过修改软件的方法不用改时间。
关于如何显示元件参数,光标选中元件的一个引脚,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元件的参数,
在进行搜索时必须要把名称前面的字母或数字输入全了,不然会搜不到的。比如CPURSR#就搜索不到,但是H_CPUR

网友:
请教大神的高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