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无线显示已连接,但依然提示网络异常、无法上网”

楼主(2015-05-04):
故障现象:
39A21Y电视无线连接输入密码之后即提示已连接,但网络异常,无法上网。其他如电脑、平板等设备上网正常,关闭代理设置、设置静态IP上网等常规操作均无效。
原因分析:
电视自带的输入法是百度输入法,用户通过电脑设置密码时选择的输入法可能是电脑上安装的搜狗等输入法,这些输入法是可以选择全角半角的

当电视端与电脑端输入这些特殊字符时的半角或全角不匹配,会出现输入的密码能够验证通过显示已连接,但是实际上是无法上网的情况。

解决方案:

网络环境正常,且密码中有特殊字符时,可以进行以下两个操作:
1. 电脑设置路由器无线密码时使用“美式键盘”输入;

2. 更改无线密码,尽量采用数字或者字母的组合。

网友:
好久没见你发帖了,分不多都加给你了,别嫌少啊哈,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我的输入密码如果不能正常使用,我就删除网络然后选择密码可见在输入,一般都没问题。不过还是记下这个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