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张5670时好时坏的

楼主(2015-05-04):
这卡刚到的香能亮,装完驱动重启就不显了。放放有时又能亮,亮的时间放一夜不关也不会黑。不亮的时间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估计是输出电路有问题,A卡输出电路要测那里呢?VGA的13 14我量过有5V,别的不懂啊,求大师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或核芯吧。

网友:
不亮时测显卡的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是显卡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显卡主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