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华硕M2N68 SE 不显示

楼主(2015-05-04):
秒杀 华硕M2N68 SE 不显示 新手来,老鸟勿喷!
今天收到同行拿来的一块华硕M2N68 SE 主板说是能触发但是不显示,
主板拿到手先目测无烧毁现象,测量各组供电都正常,跑马卡跑00.
直接加焊桥秒杀!!!!最后附上亮机图!
华硕

网友:
跑马卡跑00直接加焊桥!真够艺高人胆大的。

网友:
高手,这么快就开始干桥了,要是我肯定先刷BIOS.

网友:
现在修板子看到单桥的板子 先焊桥 不行在找其他问题

网友:
加点分啊,兄弟们,谢谢了!

网友:
我敢说LZ百分比是《芯片级》维修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桥

网友:
根据此类很容易发烫的芯片、我的习惯会先手压桥试探下有无变化再决定干桥

网友:
我还以为会先搞显卡呢。楼主厉害直接桥,秒杀。

网友:
高手.一般各电压正常就干桥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我修板也是没个定有时候感觉来了就干桥,都不耍BIOS了】

网友:
谁给你的自信

网友:
这个 用半个月 就会返回来的!

网友:
又是一例垃圾帖子,没意思

网友:
估计LZ 搞玩桥 不显示就要报废的了

网友:
时钟、复位、BIOS都跳过,强悍

网友:
哥们好像发错版块了

网友(2015-06-05):
爽吧 直接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