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CPU供电电路短路

楼主(2015-05-04):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检测CPU供电电路是否短路,小白,不知从何处下手

网友:
呵呵短路最简单呀,拆掉CPU,测电感对地阻值,要是修就稍微麻烦了

网友:
一般测量GS脚的阻值

网友:
万用表一测12V供电对地电阻就知道了啊

网友:
看看它旁边的供电 电容有没有短路就可以啦!5V 3V 有没有短路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CPU 电路短路,通常都保护的, 什么都不懂,可以一对一对拆

网友:
一用表测试就知道了,我修的大部分,CPU供电很少短路,一般是12V和核心供电短路。。。。

网友:
1.测量下管D级,阻值一般在400-600.  阻值过低拆滤波电容,为0则场管坏。2.表笔分别放在上下管的D级,阻值为0说明有上管坏,正常为2600以上或无穷大。3.确定有场管坏后测量上管或下管G级阻值,上管G级阻值一般为800-1000,下管G级阻值一般为400-600,为0或为一半,该场管坏。拆掉或更换后再测量。4.更换后还不正常,测量G级相连电容电阻,电容电阻正常后阻值还不正常,拆芯片。拆掉后阻值要么为无穷,要么为2600以上。不正常就检查PCB,以及拆掉所有相连的电容电阻以确定哪个出问题。正常的话就芯片坏。

网友A:
拆掉CPU 测电感最简单

网友:
各管各脚打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CPU 测电感最简单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