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 10 上网本 卡在WINDOWS

楼主(2015-05-04):
求教 DELL MINI 10 上网本 卡在WINDOWS滚动条、换系统依旧、原版系统也会卡死、插槽式的小板、上面板载CPU、内存和桥、准备先刷个BIOS试试、希望能得到帮助

post_deleted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楼主似乎都排出了系统问题了 ……
希望你的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版主好厉害   崇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版主修到过这个型号的同故障,坐等结果

网友B:
这机要专用系统原因是硬盘接口特殊, 听说大多数售后都搞不定, 要用相同机子备份的才行, 用其仪他的会让你吐血而死!

网友:
换过硬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800430@qq.com  感谢版主得支持 求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800430@qq.com  DELL MINI 10 系统 谢谢版主

网友D:
看来班主说的系统问题,应该是硬盘接口补丁

网友E:
用MSDN原版XP,百分之九十都可以OK,遇到N台这样的本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版主也给我发个呗,谢谢

网友G:
楼主  你也给我我发一个呗

网友H:
我第一反应就是考虑显卡了!

网友I:
系统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系统问题吧,。。。

就是系统问题,可是N多系统装了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第一反应就是考虑显卡了!

干了也白干,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版主也给我发个呗,谢谢

留下邮箱,明天给你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要专用系统原因是硬盘接口特殊, 听说大多数售后都搞不定, 要用相同机子备份的才行, 用其仪他的会让你吐 ...

很赞同你的说法,应该就是这种问题,可咱们维修角度装几次不成功,就搞起硬件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也给我我发一个呗

给邮箱,就可以给你发了

网友A:
排除一切硬件,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班主说的系统问题,应该是硬盘接口补丁

可以这么理解,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MSDN原版XP,百分之九十都可以OK,遇到N台这样的本子了

以后遇到可以尝试一下,我一直用YLMF 9.9版本搞定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明天给你发

L776266400@163.com,谢谢

网友:
系统问题是吗

网友:
系统已发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得支持 求发系统

系统以发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干了也白干,就是系统问题

我也遇到一个,桥都干了。还是一样,也给我发一份,谢了!36544562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一个,桥都干了。还是一样,也给我发一份,谢了!365445625@qq.com

系统已发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
系统已发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
这个绝对是系统的问题,这个机器一般的系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已发邮箱,注意查收

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以发邮箱,注意查收

先谢谢大大 希望可以用 感激涕零

网友:
楼主系统问题。解决没有哦

网友:
我的装系统也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明天给你发

版主,也给我一个吧,37846808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也给我一个吧,

已发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系统以发邮箱,注意查收

试了 可以了 果然是大大啊 之前 用原版安装系统都不行、就开始怀疑到硬件、幸好手不贱没开动、总结了下应该是老机器装新版的GHOST系统和新版的原版安装系统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试了 可以了 果然是大大啊 之前 用原版安装系统都不行、就开始怀疑到硬件、幸好手不贱没开动、总结了下应 ...

既然修好了就好了,算是没白忙活。以后有什么不懂尽管发帖求助,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给帮你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修好了就好了,算是没白忙活。以后有什么不懂尽管发帖求助,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给帮你找到答案。

好的  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 我给你发个系统装上绝对OK

这么高端,版主快给小白我也发一份

网友M:
先换个系统版本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么高端,版主快给小白我也发一份

留下邮箱,一会给你发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先换个系统版本试下

嗯,N多的版本装上都不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一切硬件,就是系统问题

那就难搞了。。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一会给你发邮箱

1183323860@qq.com,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
已发邮箱,请查收

网友:
桥或者直接换个硬盘

网友:
是不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外接光驱能搞定

网友:
貌似去掉声卡就可以进呀

网友:
可能驱动不对,重做下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系统?那人家原来怎么随便都可以安系统的

网友:
1332352276@qq.com  求系统

网友:
717200910@qq.com  求系统

网友:
装win7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有这个问题,你早个以前的老版本雨林木风的装就正常啦。不然你怎么换版本都会卡在win界面
经验之谈。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你的会不会是这个故障。

网友(2015-06-14):
可是进PE也是卡滚动条啊,怎么装系统啊、、准备干硬件了,求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