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请教高人,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04):
AOC显示器 开机这样

网友:
是不是白屏啊,插一插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不是白屏吧!是不是屏线没插吧

网友:
万用点屏出手啊

网友:
这条纹是屏幕坏了

网友:
先点下屏了吧

网友:
屏的问题,,,要研究屏,问修屏大师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A:
不是屏线便是屏,可以问问覃老师

网友:
先单独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如果还是这问题 就是屏坏了

网友B:
应该说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是屏坏了。

这种样子,忽好忽坏的,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先检查屏线,如果屏线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这种故障屏一般无法维修。

网友:
先试试屏好坏再说 屏坏了就直接送走吧

网友:
屏挂了    换屏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线便是屏,可以问问覃老师

光看照片是不好判断故障的所在点,最好是通过测量或者点屏,将维修的过程描述一下。

网友:
这条纹像屏幕坏了。。换了试试

网友:
不是纯白屏,白屏带有点花了,屏有问题,

网友:
屏线插了没有! 看看屏上的保险坏了没有  测一下驱动板的 供电 和图形处理芯片 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这肯定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屏线坏了,要么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2015-06-07):
不是驱动板的话,就是屏和屏线。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屏线插了没有  看看屏上的保险有没有坏掉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修不了

网友:
查驱动板    屏线   逻辑板上的保险    以及各路电压  VGL VGH  VCOM  等

网友:
如果屏线没问题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修屏吧,屏坏了。 论坛上有一位大神  发了 修屏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