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华硕K53SD V5.1

楼主(2015-05-04):
图纸的发链接,谢谢
我手上的主板CPU温度过高,查看了供电,核心供电是2.63太高,

补充内容 (2015-5-5 18:17):
有点奇怪,上假负载是2.63V
今天上真U发现电压1V,正常了,现在有新的问题,不定时掉电,各项温度是53,正常的。
CPU后面补了几个电容,原来的电容没拆下来。依旧不定时掉电。

网友:
图纸不用想了  点位用用吧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k53sd

网友:
核心供电是2.63V,这么高不会烧U吗

网友A:
还有新问题,独立显卡系统不识别,集成显卡驱动装不上,用360驱动大师,驱动人生更新了,提示重启生效,重启后跟没装过一样,没任何提示,驱动那一样是感叹号。

网友:
到官方网站搜索驱动,只有WIN7的,把系统改成64位,装好显卡驱动
在处理掉电问题

网友:
请允许我水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新问题,独立显卡系统不识别,集成显卡驱动装不上,用360驱动大师,驱动人生更新了,提示重启生效,重 ...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装纯净版的看看

网友(2019-09-08):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