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0C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5-04):
求助:有哪位朋友修过同故障或者类似的帮忙分析指点下。

版号:清华同方锋锐K410C  VR240TF_V02_0112

故障:不触发

过程:
       这个本子是帮别人修,没有修复就100回收了,由于目前没有开店,在公司维修笔记本,在外面只是搞个兼职玩玩。由于入行维修界比较晚,
接触的时候就开始是第三代i系列平台,到目前的HSW和BSW系列。所以没有老平台的维修经验。好了 进入正题吧。

       拿到手时候适配器电压正常,插适配器AC灯不亮,拆开发现有三极管和两个电阻进水,下载图纸查看是RTC和触摸板附近进水,更新好的零
件后试机故障依旧,打各个电感的阻值都在正常范围(除了CPU和南北桥外在100内,其他都在150以上 公共点400多,没注意有没有独显)。然后看待机芯片MAX8734A,
晕死 ,不怕笑话第一次遇到这个芯片,我入手时候基本都是TPS51125和51125B了。看图纸,

查看芯片的条件:
B+:19V  ,VCC :0.4V,SHDN:18 V  ,REF基准电压2V ,既然VCC都不正常就先找到供电,
发现LDO5也是0.4V(这是废话  呵呵,),测量阻值偏低只有几十。拆了芯片阻值恢复正常了,
然后网上订了2个芯片。
到货后换上去,LDO5和LDO3都正常了,芯片有点微热,不知道正常不,AC灯依旧不亮,再次测量
芯片的VCC LDO 和SHDN都正常了,发现没有3VDDA和5VDDA,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理论上在这
个电压起来之前 AC灯必须是亮的,查看了AC检测之类的也正常,想刷BIOS也没有这个古董的仪器
也没有代换的EC,就加焊了EC,看了这个板子的时序,很乱第一步都对不上就没较劲了,至于这个
3/5VDDA电压的开启信号也是EC发出的具体他发出这个信号的上一步是什么我没有思绪。如果是新
平台我会始终先搞定AC这一块儿,不过对老板子真心没有一点经验,大家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或者
对这个MAX芯片比较了解额,点拨下我。这是我接的第一个生意,总想搞定它。

附图纸
清华同方锋锐K410C K431C

网友:
如果没有修过类似故障的请不要把三板斧的通用技能发出来,我不想为了你的一句灌水帖去买个古董仪器然后再次失望。

网友A:
你的维修电源呢,待机电流是多少 能不能开机

网友B:
你这设备不齐全啊,2 3脚开启正常吗

网友C:
待机电流多少?待机的条件是什么都测过不就o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维修电源呢,待机电流是多少 能不能开机

可调在老家,而且在公司习惯了不用可调和BUG卡的习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多少?待机的条件是什么都测过不就ok了吗?

我对老平台不懂,RTC那些3V 32.768和EC供电   休眠管,温控都正常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设备不齐全啊,2 3脚开启正常吗

你说的是3.4脚吧,这两个没有电压,是EC发出的信号,但是不知道满足这个信号发出的前提是什么。人为置高on3  on5 。电压会出来一点点,有什么编程器可以刷这个四边BIOS的,需要拆下来吗

网友:
这怎么修呀  看经验吧

网友:
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网友:
先把待机的条件和我说说,然后再说怎么修

网友D:
楼主,首先你这个机子我总结一下你的问题,故障就是进水引起的是吧?处理了后通电发现无3v5v的线性电压,发现是5V的线性电压短路,换上芯片线性电压正常了,发现没有3V5V待机电压,给楼主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先你这个机子我总结一下你的问题,故障就是进水引起的是吧?处理了后通电发现无3v5v的线性电压,发 ...

这个问题我也找到了,不过现在是不出3  / 5VDDA,怀疑BIOS和EC没有动作引起的,但是没有这个刷BIOS的编程器也没把握换EC能好,因为这个东西是古董  没必要乱砸钱换配件买仪器,就看看有没有遇到同故障的  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