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 DELL L502 进水板 看了不后悔哦

楼主(2015-05-04):
机器型号:
主板版号:
故障:不触发
拆机 ,待机周围 ,BIOS 都被动过,桥有焊过的痕迹
机器是二修 (看手法,上家不是很……希望没有致命的破坏)

在这里希望所有的同行 因种种原因的导致客户不修的
不要做致命的破坏 给行业留点阳光。谢谢

维修过程:
不触发,先修待机 ,bios也刷了 (此处省略部分文字)
因该机器触摸板下面正好是 待机芯片和 PCH的背面,所以这里腐蚀也比较严重
自然是重点维修地点,处理各种电阻腐蚀 和断线后。
触发 电流上到 1.1左右
大喜 至少电流上来了-
测供电PL6  +VCC_GFX_CORE 无供电

重点修之
BIOS 有明显修过的痕迹 先刷了个BIOS ,故障依旧(排除BIOS U等问题 )
示波器测 内存排阻无波形  ,SM总线有很短的一个波形。
测 PLT_RST# 正常 3.3 , DDR3_DRAMRST#(内存复位)1.5V
查内存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怀疑 桥有问题?多测量慎动手
再次排查进水位置特别是桥的背面 (没有发现疑点)
查桥的25M

供电等正常
查SM总线 SMBCLK  SMDATE 3.3V,且 对地无异常
查SM总线相关原件
当查到 此无线插槽的时候 发现该插槽的 PIN 30 32有轻微腐蚀(恰SM总线位置腐蚀严重)

处理 ,加焊 ……之后上电 亮机

-————————————————————————————————————————————————
再次测 DDR3_DRAMRST# 如图

》》》说明 内存复位 DDR3_DRAMRST#有些时候高电平并不代表完全正常 如图
SM总线如图

附上正常的BIOS DELL L502gm6

 会员3351872元2023-1-14 09:39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每次发贴都好用心的说   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机器进水易腐蚀断线,这时我们可以借助放大镜啊。

网友:
在这里希望所有的同行 因种种原因的导致客户不修的
不要做致命的破坏 给行业留点阳光。谢谢!     为版主的这句话点赞!!

网友:
能解释下  为什么smbus只有一次波形吗

网友:
“DDR3_DRAMRST#(内存复位)1.5V”从来没有关注过内存的复位信号。

网友:
倒数第二幅图是正常的SMB波形吗?

网友:
我想问下一个插槽上面没插网卡对桥来说不就是断路吗,怎么一个插槽腐蚀断路也会影响到跑码?

网友:
miniPCI槽的SMB如果有问题,也会影响到内存的SMB吗?

是不是如果miniPCI槽的那两个引脚干脆短线的话,就不会影响到内存的smb了呢

网友:
确实希望有些同行高抬贵手,客户不修的话,恢复原故障就行了,当然人品极差的客户另当別论

网友:
技术可以哦。

网友:
楼主发贴很用心,表达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下次一定细心测量不要动桥

网友:
细心成就一切

网友:
小白上家往往修个半死不活就不管了,还原更不必说了

网友:
好经验呀,一直再找

网友:
进水机,细心很关键

网友:
比较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