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10,按什么键进BiOS

楼主(2015-05-05):
求解,i5的机子

网友:
FN+F2,你看下。

网友:
联想一般不是F1  就是  F2    再不行再加FN+

网友:
联想的机子一般F2了

网友:
找度娘啊......

网友:
看看笔记本C面或者侧面接口位置有没有一键恢复按键    如果有的话在关机状态下按一键恢复就会进入选择BIOS设置界面

网友:
按Enter.还有F12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进BIOS大多是 F2  .DELETE .或者 F12一般是启动项     DELE我见过F8进的    本本有的是要Fn+....

网友(2015-08-25):
这是比较新机器 要加fn

网友(2015-11-03):
按F2看能不能进